用MATLAB拟合或插值后再用plot平滑曲线的两种方法

楼主(2020-04-17):
自然状态下,用plot画的是折线,而不是平滑曲线。

有两种方法可以画平滑曲线,第一种是拟合的方法,第二种是用spcrv,其实原理应该都一样就是插值。下面是源程序,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更改拟合的参数。

clc,clear;
a = 1:1:6;  %横坐标
b = [8.0 9.0 10.0 15.0 35.0 40.0]; %纵坐标
plot(a, b, 'b');   %自然状态的画图效果
hold on;
%第一种,画平滑曲线的方法
c = polyfit(a, b, 2);  %进行拟合,c为2次拟合后的系数
d = polyval(c, a, 1);  %拟合后,每一个横坐标对应的值即为d
plot(a, d, 'r');       %拟合后的曲线

plot(a, b, '*');       %将每个点 用*画出来
hold on;
%第二种,画平滑曲线的方法
values = spcrv([[a(1) a a(end)];[b(1) b b(end)]],3);
plot(values(1,: ),values(2,: ), 'g');

效果:

网友:
    拟合的方法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