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plotyy画双纵坐标图实例分享

楼主(2020-04-17):
Matlab plotyy画双纵坐标图实例

x = 0:0.01:20;
y1 = 200*exp(-0.05*x).*sin(x);
y2 = 0.8*exp(-0.5*x).*sin(10*x);
[AX,H1,H2] = plotyy(x,y1,x,y2,'plot');

set(AX(1),'XColor','k','YColor','b');
set(AX(2),'XColor','k','YColor','r');

HH1=get(AX(1),'Ylabel');
set(HH1,'String','Left Y-axis');
set(HH1,'color','b');

HH2=get(AX(2),'Ylabel');
set(HH2,'String','Right Y-axis');
set(HH2,'color','r');

set(H1,'LineStyle','-');
set(H1,'color','b');
set(H2,'LineStyle',':');
set(H2,'color','r');

legend([H1,H2],{'y1 = 200*exp(-0.05*x).*sin(x)';'y2 = 0.8*exp(-0.5*x).*sin(10*x)'});
xlabel('Zero to 20 musec.');
title('Labeling plotyy');

Q:右边用蓝色圈起来的tick能去掉吗?由于用plotyy画图,为了使图尽量地显示出来,用了set(AX(1),'YLimMode','auto'),但这样可能会导致左边AX(1)和右边AX(2)的tick的间距不一样,影响美观。或者说能不能使plotyy画出的图两边的tick间距是一样的,这样在图形右边的tick就会重合在一起.

A:如果只是想让plotyy的图美一些,可以使用其如下形式的调用方式:
[AX,H1,H2] = plotyy(...)
其中AX(2)就是右边Axes对象的句柄,拿到它以后就可以set或者get来处理了,也可以把其ytick关掉。

A:也可以用line语句来画,就没有左边和上边的线了。

Q:plotyy(X1,Y1,X2,Y2,FUN1,FUN2),FUN1和FUN2应该怎么写?

A:这两个FUN代表plotyy不一定要用两个plot,比如下面的例子,一条曲线用plot,一条用semilogy

x1=1:0.1:100;
x2=x1;
y1=x1;
y2=x2.^3;
plotyy(x1,y1,x2,y2,@plot,@semilogy)

~~~~~~~~~~~~~~~~~~~~~~~~~~~~~~~~~~~~~~~~~~~~~~~~~~~~~~~~~~~~~~~~~~~~~~~~~~~~~~~~~

MATLAB画双纵坐标

具有两个纵坐标标度的图形
在MATLAB中,如果需要绘制出具有不同纵坐标标度的两个图形,可以使用plotyy绘图函数。调用格式为:
plotyy(x1,y1,x2,y2)
其中x1,y1对应一条曲线,x2,y2对应另一条曲线。横坐标的标度相同,纵坐标有两个,左纵坐标用于x1,y1数据对,右纵坐标用于x2,y2数据对。

双y轴坐标可以用plotyy(x,y1,x,y2)来实现
双x坐标可以用
set(gca,'xaxislocation','bottom','xticklabel',{'0','1','2','3','4'}) (假设x轴的标注为1,2,3,4)
set(gca,'xaxislocation','top','xticklabel',{'0','1','2','3','4'})
进行相应的设置

【 * 例 10.7.3 -1 】制作一个双坐标系用来表现高压和低温两个不同量的过渡过程。

tp=(0 :100)/100*5;yp=8+4*(1-exp(-0.8*tp).*cos(3*tp)); % 压力数据

tt=(0 :500)/500*40;yt=120+40*(1-exp(-0.05*tt).*cos(tt)); % 温度数据

% 产生双坐标系图形

clf reset,h_ap=axes('Position',[0.13,0.13,0.7,0.75]); %<4>

set(h_ap,'Xcolor','b','Ycolor','b','Xlim',[0,5],'Ylim',[0,15]);

nx=10;ny=6; %<6>

pxtick=0: ((5-0)/nx):5;pytick=0: ((15-0)/ny):15; %<7>

set(h_ap,'Xtick',pxtick,'Ytick',pytick,'Xgrid','on','Ygrid','on')

h_linet=line(tp,yp,'Color','b'); %<9>

set(get(h_ap,'Xlabel'),'String',' 时间 /rightarrow (分) ')

set(get(h_ap,'Ylabel'),'String',' 压力 /rightarrow(/times10 ^{5} Pa )')

h_at=axes('Position',get(h_ap,'Position')); %<12>

set(h_at,'Color','none','Xcolor','r','Ycolor','r'); %<13>

set(h_at,'Xaxislocation','top') %<14>

set(h_at,'Yaxislocation','right','Ydir','rev') %<15>

set(get(h_at,'Xlabel'),'String','/fontsize{15}/fontname{ 隶书 } 时间 /rightarrow (分) ')

set(get(h_at,'Ylabel'),'String',' ( {/circ}C )/fontsize{15} /leftarrow /fontname{ 隶书 } 零下温度 ')

set(h_at,'Ylim',[0,210]) %<18>

line(tt,yt,'Color','r','Parent',h_at) %<19>

xpm=get(h_at,'Xlim'); %<20>

txtick=xpm(1): ((xpm(2)-xpm(1))/nx):xpm(2); %<21>

tytick=0 : ((210-0)/ny):210; %<22>

set(h_at,'Xtick',txtick,'Ytick',tytick) %<23>

~~~~~~~~~~~~~~~~~~~~~~~~~~~~~~~~~~~~~~~~~~~~~~~~~~~~~~~~~~~~~~~~~~~~~~~~~~~~~~~~~~~~~

实例(已验证):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x=0:0.1:2*pi;
y1=sin(x);
y2=cos(x);
[AX]=plotyy(x,y1,x,y2);
set(get(gca,'xlabel'),'string','X-axis');
set(get(AX(1),'Ylabel'),'string','left Y-axis');
set(get(AX(2),'Ylabel'),'string','right Y-axis');
set(gca,'xTick',[0:0.5:7]);
set(AX(1),'yTick',[-1:0.2:1]);
set(AX(2),'yTick',[-1:0.5:1]);

尚存在问题:这种设置方法,对各个轴的最小刻度单位可以设置,但是刻度范围(x取(0~7),y1取(-1~1))不能设置。
2010-12-23修改

~~~~~~~~~~~~~~~~~~~~~~~~~~~~~~~~~~~~~~~~~~~~~~~~~~~~~~~~~~~~~~~~~~~~~~~~~~~~~~~~~~~~~~~~~~~~~~~~~~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runoff=[10700 11400 15800 22900 43100 40700 50500 46000 41800 35000];
sed=[0.105 0.094 0.156 1.264   0.363 0.429 0.731 0.682 0.654 0.290];
m=1:10;
[ax,h1,h2]=plotyy(m,runoff,m,sed); %h-- line handle
set(get(ax(1),'Ylabel'),'string','Runoff (m^3/s))','color','r') %y1
set(get(ax(2),'Ylabel'),'string','Sediment concentration (kg/m^3)','color','k') %y2
xlabel('Month')
set(h1,'linestyle','-','color','r');
set(h2,'linestyle','- -','color','k');
legend([h1 h2],'runoff','sediment concentration') %标注两条线
legend('boxoff')
ox off
set(ax(: ),'Ycolor','k') %设定两个Y轴的颜色为黑色
set(ax(1),'ytick',[0:10000:100000]); %设置y轴间隔
set(ax(2),'ytick',[0:0.1:1.5])
set(ax,'xlim',[1 12]) % 设置x轴范围
hold on
scatter(ax(1),4,22900,'r*')
axes(ax(2));
hold on
scatter(4,1.264,'ro')

网友:
    lotyy画出的图两边的tick间距是一样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