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源PCB究竟如何布线才可以降低电磁辐射

楼主(2020-04-17):
    汽车电源PCB究竟如何布线才可以降低电磁辐射

    摘要 : 使用高频开关稳压器时,好的汽车电源PCB布线可以提供更干净的输出,并且简化EMI测试中的调试工作。本文以MAX16903/MAX16904开关稳压器设计为例,介绍如何布线以获得最佳的性能,并降低辐射。

    引言使用高频开关稳压器(如MAX16903/MAX16904)时,好的汽车电源PCB布线可以提供更干净的输出,并且简化电磁干扰(EMI)测试中的调试工作。本文以MAX16903/MAX16904开关稳压器设计为例,介绍优化系统性能的布板原则。
    布线通用规则
    • 将输入电容C3、电感L1和输出电容C2形成的环路面积保持在最小。
    • BIAS输出电容(C4)尽可能靠近第13引脚(BIAS)和第14引脚(GND)放置,引脚和电容之间不要出现过孔。这是IC的模拟电源输入,阴线上的任何电感都会在BIAS电源引入噪声,从而增大LX输出的抖动。
    • 使用尽可能短的引线。

优化AC-DC电流路径为了尽可能降低电磁辐射,MAX16903/MAX16904外围元件的布局非常关键。电流跃变的路径称为交流路径,出现在开关ON/OFF操作时。开关接通/断开(ON/OFF)之后,电流路径的电流为直流路径。
交流路径MAX16903同步DC-DC转换器的开关电流通路需要3个无源元件(C2、C3、L1),这三个元件对电磁辐射和器件性能的影响非常大。图1图2给出了ON、OFF周期的电流路径;图3说明了出现最高di/dt的两个电流路径的差异。应优先考虑C3的布线,其次是L1和C2的布线。
    自举交流路径MAX16903/MAX16904 DC-DC转换器使用了一个高边DMOS管,要求在LX引脚(DMOS源极)产生高于5V的电压。为了产生该电压,需要在LX/BST引脚之间连接一个自举电容(图4),DMOS处于OFF期间,5V BIAS稳压器对自举电容C1充电;BIAS输出还为误差放大器供电。因此,须尽可能保持干净(低噪)的BIAS,以免对误差放大器造成负面影响,在C4和MAX16903/MAX16904之间保持尽可能小的电感,C4应尽可能靠近14脚(GND)和13脚(BIAS)放置,不要增加过孔。

    扩频对于改善布线也无法通过用户测试的情况,可以定制具有时钟扩频的MAX16903/MAX16904产品,具有扩频功能的器件与标准版本的器件相比能够使FM频带的噪声降低15dB。有关定制扩频版本器件的流程,请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相关说明。
    举例:两层PCB板布线,器件采用TSSOP封装图5图6按照上述布线原则设计电路板,采用两层板。

    举例:两层板布线,器件采用TDFN封装图7图8给出了一个两层板的布线示例。
    主电源滤波主电源滤波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模块之前最后一个降低电磁辐射的机会。对于高频开关稳压器,如MAX16903,传导辐射大多出现在FM频段(76MHz-108MHz)。为了降低辐射,可以增加一个在此频带具有较高阻抗的铁氧体磁珠,或者是谐振频率大于108MHz的电感。
    结论针对开关稳压器MAX16903 (图9)外围元件的合理布局,有助于从源头降低噪声和电磁辐射,有助于节约项目评估阶段的宝贵时间,简化设计。

网友:
    这种电源需要注意,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