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利用国产图像采集卡DSHOW调用摄像头能识别但是没图...

楼主(2020-04-17):
labview 利用国产图像采集卡DSHOW调用摄像头能识别但是没图像调用有错误 用的是微视图像采集卡V110

网友:
看了一下,你需要在MAX里面有显示图像了,labview才能够读取到图像,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正确。具体问题还不了解,或者试试IMAQmx 驱动试试,这个驱动是支持非NI的图像采集设备的。 还是没有解决。需要你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