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作各流程控制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0-04-17):
FPC制作各流程控制要点有哪些?

网友:
    一、控制好裁剪的质量   众所周知FPC产品是一小片很薄的板,所以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对原材料进行裁剪来达到这样的规格。因此这个过程直接影响到FPC产品质量,以及关系到成本的问题而这个过程都是通过操作机械所完成的,所以受欢迎的FPC厂家强调对于这些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且应该要做好日常保养同时对于操作人员技术的熟练程度和专业掌握的程度也应该要有一定的要求。   二、要对制程质量进行控制   操作人员应该要按照FPC制作规范进行操作,为了避免污染相关的元器件,所以手上一定要带好手套或者是指套避免直接接触,否则汉字沾到铜片上很可能会造成氧化对产品产生腐蚀作用。同时FPC厂家提醒还必须要学会正确的加料方式不能够发生曲折折断;在裁剪的时候千万不要裁片,一定要按照正确的尺寸去操作,否则会造成原材料的浪费影响到成本。   三、要对机械保养的控制   由于FPC生产对于机械设备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平时应该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保养操作和控制。比如组板的过程中应该要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操作,并且应该符合基本的要求在数量上不要出错,同时FPC厂家提醒注意为了防止钻机和压力角在材料上面造成压伤,应该要使用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