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7.2 降16.6 skill 转出不成功

楼主(2020-04-17):
    按照 [原创skill]allegro 17.2版本PCB降级到16.6版本,更新V1.2版本(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646&highlight=17.2
    导出的16.6没有net,只有symbol,cline,via,s hape,在线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hi,昨天QQ我们有的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昨天QQ我们有的交流

    没网络说明就是网表没能调入进去,skill是通过第三方网表调入网表的,由于17版本的PCB很多网络名称和封装名称命名字符可以非常长,导致在16.6版本调入第三方网表的时候封装名称字符或网络名称字符超长而造成网表调入失败,第三方网表跟第一网表导入时不一样的,必须所有错误都解决才能导入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网络说明就是网表没能调入进去,skill是通过第三方网表调入网表的,由于17版本的PCB很多网络名称和封装 ...

    没有错误,是警告,每个PCB板都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