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板走线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0-04-17):
FPC柔性板走线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一、注意走线布局   为了简化布线,如果两个元器件之间的连线很多或者是存在着密切的电路逻辑关系,那么FPC厂家提醒尽量要将这两个元器件安装在比较靠近的地方,这样走线会比较容易理顺,线路也会比较清晰可以一目了然且不容易出错。同时信誉可靠的FPC厂家强调这样做使得走线布局比较合理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抗噪音效果。   二、注意地线安装   在安装地线的时候,FPC厂家提醒必须要和地平面保证是一个闭环路并且最好形成网格状,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导走静电并且可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轻易脱落。同时优质的FPC厂家介绍如果中间空余足够大的空间位置,那么可以把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快接旁路电容并且彼此之间的距离应该要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不能够空太大。   三、注意考虑对周围电路的影响   因为电子设备当中有些情况下互相之间会产生信号的干扰,所以FPC厂家提醒在进行布线的时候首先就应该要考虑到这种情况。FPC厂家强调应该尽可能的让可能会存在干扰的一些元器件尽量远离逻辑电路,并且信号线也应该要设置在离高频振荡电路较远的地方,远离相关的磁场范围是最佳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