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防止过压浪涌的电源

楼主(2020-04-17):
    如何设计防止过压浪涌的电源

    【导读】对于一些特定环境和用途的电子设备, 其供电电源中经常会有电压浪涌(本文所指浪涌均为过压浪涌),下面通过具体实际案例向读者讲解一下如何设计防止过压浪涌的电源。

    通讯设备过压涌浪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具体参数如下:

    表一:具体参数

为防止这些过压涌浪对后端用电设备的影响,在电源设计过程中必须对电源进行涌浪测试。

相关浪涌测试要求为:用电设备应经受五次过压浪涌,两次过压浪涌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 min。

    过压浪涌检测方法:首先用电设备在正常稳态电压下供电, 然后使用电设备输入电压增加到浪涌电压,最后输入电压恢复到正常稳态电压。过压浪涌后,电源及后端设备不应发生任何故障。

    实际案例

某通信公司采用ACBEL出品的SV48-28-450B电源模块制作的-48V直流转换电源在做2KV浪涌测试时,输入前端电路起火,直接损坏后端的MOSFET。

    经过分析,该直流转换电源由于前端防涌浪电路在2KV高电压冲击下,产生大电流冲击,导致电路板起火并损毁后端MOSFET,最直接的原因应是电源前端设计的防涌浪电路失效。

电路设计

    为了保护用此电源的通讯设备,防止受浪涌电压冲击而损坏,所以对防涌浪电路进行了设计。具体电路图如下:

图题:电路图

    本电路采用两级防雷电路来进行防雷及浪涌处理,是一种较高等级的直流防雷及浪涌处理电路。现在通信客户输入端需要满足IEC61000规定的输入对大地要满足2KV,4KV浪涌电压,雷击电流5KA,10KA的要求。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当感应雷击或浪涌电压产生时,由于L1会阻挡电压的突变,让前级电路先动作,前级四个MOV(MOV1--4)管,两个放电管(FDG1,2)来泄放大电流,随后,小部分的能量通过后级的L1电感,两个MOV管(MOV5,6)来泄放较小的电流,同时进一步钳位输入端的浪涌电压,以防止损坏后面的器件和电源模块。器件的结电容会影响他们的动作时间,三种器件中,TVS的响应动作时间最快,FDG的次之,MOV的最慢。由于MOV的损坏多数是呈短路状态,为了防止短路时起火,所以要串联保险管,保险管要选择防爆慢熔型,且要满足8/20微秒电流波形的冲击。差模电感L1还可以和后级电容组成EMC差模滤波,对1MHZ以下的干扰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注意此电感一定要是空心线圈,这样通过大电流时不会饱和,太大时其体积也大,L2,L3是两个共模电感,Q1是防反接MOSFET,Q2和R9是防开机时的瞬态冲击电流。此电路在模块前端不仅具有防浪涌功能,而且兼具干扰抑制和防反接功能。

更改设计电路后测试效果

    通过现场分析,采用我们提供的此电路后,多次实际测试,成功抑制2KV浪涌,保护了后端的器件。

网友:
    要注意爬电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