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去除孤铜。

楼主(2020-04-17):
    首先,通过设置合适的规则(线宽和间距)是可以减少出现孤岛的可能性的如果覆铜时出现了孤岛,可以这样删在edit-->find 对话框中左上栏里选中isolated copper 然后在action里选select 然后apply 此时在右边的略图中会出现所有的孤岛及位置(高亮显示)你需要做的,就剩下按del。。。
    如果发现不能自动找到孤岛,点右键确认选select shape。

网友:
    你可以把间距设置大一点,孤铜就没有了

网友:
    画个禁止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