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导入3D封装,是黑白色啊?怎么办?

楼主(2020-04-17):
为啥导入3D封装,是黑白色啊?怎么办?

网友:
    下载新的那个step文件试试

网友:
    AP203适用于机械零件和组件的表示。AP214适用于数据的表示有关汽车设计。
    今天AP203文件通常包含边界表示模型、装配数据和数量有限的其他产品信息。
 AP214文件通常包含颜色,层,和通用资源。边界表示法的模型是一个CAD模型代表它的边界。例如,一个表面模型由只有表面使用,使模型。固体模型包括几何信息,如表面,曲线,并指出,和拓扑信息,比如边缘,顶点,面临着。几何信息提供了数据模型的形式,和拓扑信息提供这些几何元素之间的连接性和几何元素的程度。

    相同点:AP214 AP203均支持的实体、面的输入和输出。
    区别是:STEP AP203 标准不具有任何颜色,AP214标准具有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