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区中频点配置过多导致未能测量目标小区

楼主(2020-04-17):
    邻区中频点配置过多导致未能测量目标小区
    关键字:邻区关系、异频测量
    问题描述:
    移动办公楼无法正常使用LTE网络,现场测试结果为UE占用室外宏站信号,无法正常切换到室分信号。
    问题分析:
    室内外基站无法进行正常切换的主要原因有:
    1、邻区关系缺失导致无法切换
    2、A2A4异频测量启动门限与切换门限设置过小导致无法正常切换
    3、设备告警故障导致无法正常切换
    4、S1X2接口配置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切换
    5、终端设置问题无法搜索目前小区频点导致无法正常切换
    问题处理:
    后台添加宏站与室分相应邻区关系,设置A2门限为-95dBmA4门限为-95dBm,同时基站状态正常无告警,S1X2数据配置正确且终端支持该室分小区频段。
    再次进行验证,UE占用室外宏站信号,进入室内,RSRP-95dBm,启动异频测量,但邻区并没有搜索到室分信号,依然无法正常切换。由于室分基站没有入网管无法提取告警信息,在关闭宏站后,开关机终端后,可以正常占有室分信号,下载速率88Mbps,业务正常,实时查询无告警。
    终端能力分析,UE只能测量邻区关系中的3个频点,第4个将无法进行测量,通过后台邻区关系核查,分别添加了383503895037900391004个频点,而室分频点为39100,因此在启动A2测量时无法测量到目标小区,修改后,可以正常测量,但由于宏站与室分分别归属于不同的MME,未配置数据导致依然无法正常切换。

    优化总结:
        对于整个网络需要合理规划频点,由于该室分站点属于前期紧急开通站点,未能与整网统一规划,导致网络中出现第四个频点,无法正常测量,造成不能连续覆盖。

网友:
    后台添加宏站与室分相应邻区关系,设置A2门限为-95dBm,A4门限为-95dBm,同时基站状态正常无告警,S1与X2数据配置正确且终端支持该室分小区频段。 再次进行验证,UE占用室外宏站信号,进入室内,RSRP为-95dBm,启动异频测量,但邻区并没有搜索到室分信号,依然无法正常切换。由于室分基站没有入网管无法提取告警信息,在关闭宏站后,开关机终端后,可以正常占有室分信号,下载速率88Mbps,业务正常,实时查询无告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