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邮票孔怎么弄的,为啥我弄的邮票孔是银白色的,不是金黄色的那种

楼主(2020-04-17):
请教一下邮票孔怎么弄的,为啥我弄的邮票孔是银白色的,不是金黄色的那种

网友:
    你这个做的是半孔板还是边缘做邮票孔连接?一般邮票孔都是非金属孔

网友:
    这里有相关资料,可以看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D3%CA%C6%B1%BF%D7

网友:
    你这个是无铅喷锡工艺,金黄色是沉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