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grid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4-17):
meshgrid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在Numpy的官方文章里,meshgrid函数的英文描述也显得文绉绉的,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可以这么理解,meshgrid函数用两个坐标轴上的点在平面上画网格。

    用法:

      [X,Y]=meshgrid(x,y)

      [X,Y]=meshgrid(x)与[X,Y]=meshgrid(x,x)是等同的

      [X,Y,Z]=meshgrid(x,y,z)生成三维数组,可用来计算三变量的函数和绘制三维立体图

    这里,主要以[X,Y]=meshgrid(x,y)为例,来对该函数进行介绍。

    [X,Y] = meshgrid(x,y) 将向量x和y定义的区域转换成矩阵X和Y,其中矩阵X的行向量是向量x的简单复制,而矩阵Y的列向量是向量y的简单复制(注:下面代码中X和Y均是数组,在文中统一称为矩阵了)。

假设x是长度为m的向量,y是长度为n的向量,则最终生成的矩阵X和Y的维度都是 nm (注意不是mn)。

    文字描述可能不是太好理解,下面通过代码演示下:

    加载数据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matplotlib inline
    m, n = (5, 3)
x = np.linspace(0, 1, m)
y = np.linspace(0, 1, n)
X, Y = np.meshgrid(x,y)

网友: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x=1:3;y=10:14;[X,Y] = meshgrid(x,y)
    X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Y =

        10    10    10
    11    11    11
    12    12    12
        13    13    13
    14    14    14
    meshgrid的函数应该是这样编出来的:x=x1:d1:x2;y=[y1:d2:y2]';X=ones(size(y))*x;Y=y*ones(siz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