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ot在绘制图形的同时添加小三角、矩形、菱形等标志

楼主(2020-04-17):
如何用plot在绘制图形的同时添加小三角、矩形、菱形等标志,比如只用‘o’就能绘制圆圈

网友:
x = -5:.1:5;
y = sin(x);
y1=tanh(x);
y2=cos(x);
y3=exp(x);
y4=0.5*x;
y5=-0.5*x;
y6=0.1*x.^2;
y7=1./x;
y8=sinh(x);
y9=cosh(x);
set(0,'defaultfigurecolor','w');
figure;
plot(x,y,'-o');
hold on;
plot(x,y1,'-^');
plot(x,y2,'-+');
plot(x,y3,'-*');
plot(x,y4,'-.');
plot(x,y5,'-x');
plot(x,y6,'-s');
plot(x,y7,'-d');
plot(x,y8,'-p');
plot(x,y9,'-h');
axis([-5 5 -1 1]);
legend('sin(x)','tanh(x)','cos(x)','e^x','0.5x','-0.5x','0.1x^2','1/x','sinh(x)','cosh(x)');
xlabel('x');
ylabel('y');

网友:
    标记符    点形
    +          加号
 o          圆圈
 *          星号
 .          实心点
    x         叉号
    s         正方形
 d         钻石形
 ^         上三角形
    v         下三角形
    >        右三角形
    <        左三角形
 p        五角星形
    h        六角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