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开发板用SD卡烧录系统无法启动,安卓和linux都是不断循环

楼主(2020-04-17):
先附上log信息,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MMC:     0
SUNXI SD/MMC: 0
Man 1b534d Snr 181d555b
1.0
---------------MMC version 4.0---------------
---------------mmc->clock 50000000-----------
---------------mmc->bus_width 4--------------
boot0 capacity: 0KB,boot1 capacity: 0KB
[      1.812]sunxi flash init ok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astboot partitions--------
-total partitions:11-
-name-        -start-       -size-
bootloader  : 1000000       2000000
env         : 3000000       1000000
boot        : 4000000       1000000
system      : 5000000       28000000
recovery    : 2d000000      2000000
databk      : 2f000000      10000000
misc        : 3f000000      1000000
private     : 40000000      1000000
data        : 41000000      40000000
cache       : 81000000      1e000000
UDISK       : 9f000000      0
-----------------------------------
base bootcmd=run setargs_mmc boot_normal
bootcmd set setargs_mmc
key 0
recovery key high 6, low 4
cant find fstbt value
to be run cmd=run setargs_mmc boot_normal
the user data'magic is bad
WORK_MODE_BOOT
sunxi_bmp_display

** Unable to read "bootlogo.bmp" from sunxi_flash 0:1 **
sunxi bmp info error : unable to open logo file
[      1.912]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 boot or recovery all
[      2.402]sunxi flash read : offset 4000000, 11682500 bytes OK
[      2.411]ready to boot
[      2.414]
Starting kernel ...

[    0.653836] aw_pm_init: not support super standby.
[    0.693273] sw_ahci sw_ahci.0: SATA power enable do not exist!!
[    0.704515] can't get item for emac_power gpio !
[    0.942090] [hdmi]hdmi module init
[    0.948401] ##fb init:w=1280,h=720,fbmode=3
[    1.415864] init: start e2fsck listening...[mmc-msg] mmc 0 detect change, present 1
[    2.205233] init: HDMI status = 0, try 20 times!TV status = 0
HELLO! BOOT0 is starting!
boot0 version : 3.0.0
dram size =1024
card boot number = 0
card no is 0
sdcard 0 line count 0
[mmc]: SD/MMC Card: 4bit, capacity: 30528MB
[mmc]: vendor: Man 0x001b534d Snr 0x181d555b
[mmc]: product: 00000
[mmc]: revision: 1.0
sdcard 0 init ok
The size of uboot is 0x000a8000.
sum=0x806bd154
src_sum=0x806bd154
Succeed in loading uboot from sdmmc flash.
Ready to disable icache.
Jump to secend Boot.
[      0.177]

U-Boot 2011.09-rc1-dirty (Nov 06 2014 - 20:21:15) Allwinner Technology

[      0.185]version: 1.1.0
[      0.188]pmbus:   ready
[      0.192]PMU: AXP20x found
[      0.195]PMU: bat ratio = 100
[      0.198]PMU: dcdc2 1400
[      0.209]PMU: pll1 912 Mhz
boot_clock = 912
dcdc2_vol = 1400
dcdc3_vol = 1250
ldo2_vol = 3000
ldo3_vol = 2800
ldo4_vol = 2800
power_start = 0
storage_type = -1
usb_recovery = 1
find power_sply to end
fel key old mode
run key detect
no key found
no key input
dram_para_set start
dram_para_set end
[      0.250]DRAM:  1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35b1c000
user_gpio config
user_gpio ok
DRV_DISP_Init: opened
[      0.465]boot_disp.output_type=2
[      0.469]boot_disp.output_mode=5
[      0.472]boot_disp.auto_hpd=1
workmode = 0
MMC:     0
SUNXI SD/MMC: 0
Man 1b534d Snr 181d555b
1.0
---------------MMC version 4.0---------------
---------------mmc->clock 50000000-----------
---------------mmc->bus_width 4--------------
boot0 capacity: 0KB,boot1 capacity: 0KB
[      1.812]sunxi flash init ok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astboot partitions--------
-total partitions:11-
-name-        -start-       -size-
bootloader  : 1000000       2000000
env         : 3000000       1000000
boot        : 4000000       1000000
system      : 5000000       28000000
recovery    : 2d000000      2000000
databk      : 2f000000      10000000
misc        : 3f000000      1000000
private     : 40000000      1000000
data        : 41000000      40000000
cache       : 81000000      1e000000
UDISK       : 9f000000      0
-----------------------------------
base bootcmd=run setargs_mmc boot_normal
bootcmd set setargs_mmc
key 0
recovery key high 6, low 4
cant find fstbt value
to be run cmd=run setargs_mmc boot_normal
the user data'magic is bad
WORK_MODE_BOOT
sunxi_bmp_display

** Unable to read "bootlogo.bmp" from sunxi_flash 0:1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Env.txt
155 bytes read in 17 ms (8.8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reading 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boot.scr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reading script.bin
46576 bytes read in 30 ms (1.5 MiB/s)
reading uImage
4600424 bytes read in 233 ms (18.8 MiB/s)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48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4.9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4600360 Bytes = 4.4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6>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5>Linux version 3.4.90 (root@avrman-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4.7.4 (Ubuntu/Linaro 4.7.4-3ubuntu12) ) #1 SMP PREEMPT Sun Jul 1 20:14:11 CST 2018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4] revision 4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un7i
<6>Memory Reserved:
<6>     SYS  : 0x43000000 - 0x4300ffff  (  64 kB)
<6>     G2D  : 0x50000000 - 0x50ffffff  (  16 MB)
<6>     LCD  : 0x51000000 - 0x52ffffff  (  32 MB)
<6>cma: CMA: reserved 192 MiB at 43c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6>sunxi: Allwinner A20 (AW1651/sun7i) detected.
<7>On node 0 totalpages: 262144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8b59c0, node_mem_map d3000000
<7>  DMA zone: 512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D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7>  DMA zone: 65024 pages, LIFO batch:15
<7>  Normal zone: 1008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Normal zone: 128016 pages, LIFO batch:31
<7>  HighMem zone: 528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HighMem zone: 67056 pages, LIFO batch:15
<6>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d3808000 s7616 r8192 d12864 u32768
<7>pcpu-alloc: s7616 r8192 d12864 u32768 alloc=8*4096<c>
<7>pcpu-alloc: <c>[0] <c>0 <c>[0] <c>1 <c>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5>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loglevel=8 panic=10 console=tty0 hdmi.audio=EDID:0 disp.screen0_output_mode=EDID:1280x720p50 rootwait panic=10 rootfstype=ext4 rootflags=discard
<6>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6>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6>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6>allocated 2097152 bytes of page_cgroup
<6>please try 'cgroup_disable=memory' option if you don't want memory cgroups
<6>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5>Memory: 780420k/780420k available, 268156k reserved, 270336K highmem
<5>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818000   (8256 kB)
      .init : 0xc0818000 - 0xc084edc0   ( 220 kB)
      .data : 0xc0850000 - 0xc08bd058   ( 437 kB)
       .bss : 0xc08bd07c - 0xc0a8f718   (1866 kB)
<6>SLUB: Genslabs=11,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6>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6>     RCU dyntick-idle grace-period acceleration is enabled.
<6>     Additional per-CPU info printed with stalls.
<6>NR_IRQS:192
<6>Architected local timer running at 24.00MHz.
<6>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ms
<2>start_kernel(): bug: interrupts were enabled early
<6>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6>console [tty0] enabled
<6>Calibrating delay loop... <c>1915.28 BogoMIPS (lpj=9576448)
<6>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6>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memory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vices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blkio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peRF_event
<6>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6>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6>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7 PMU driver, 5 counters available
<6>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405c8da8 - 0x405c8e0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6>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6>Brought up 2 CPUs
<6>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830.57 BogoMIPS).
<6>devtmpfs: initialized
<6>dummy: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6>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6>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6>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6>[ccu-inf] aw clock manager init
<6>[ccu-inf] aw_ccu_init
<6>[ccu-inf] script config pll3 to 297MHz
<6>[ccu-inf] script config pll4 to 300MHz
<6>[ccu-inf] script config pll6 to 600MHz
<6>[ccu-inf] script config pll7 to 297MHz
<6>[ccu-inf] script config pll8 to 336MHz
<6>Init eGon pin module v2.0
<6>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5>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7>libata version 3.00 loaded.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6>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6>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6>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5.
<6>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6>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5>FS-Cache: Loaded
<6>CacheFiles: Loaded
[usb_manager]: CONFIG_USB_SW_SUNXI_USB0_OTG
[sw_hcd0]: usb host driver initialize........
[sw_hcd0]: open_usb_clock
[sw_hcd0]: host_init_state = 1
[sw_hcd0]: platform is usb host
[sw_hcd0]: sw_hcd_host0: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X), HB-ISO Tx (X), SoftConn)
[sw_hcd0]: sw_hcd_init_controller: sw_hcd_host0: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f1c13000 using PIO, IRQ 70
<6>sw_hcd_host0 sw_hcd_host0: sw_hcd host driver
<6>sw_hcd_host0 sw_hcd_host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6>hub 1-0:1.0: USB hub found
<6>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wrn: hcd is not enable, need not start hcd
[sw_hcd0]: sw_usb_host0_disable start
-------sw_hcd0_soft_disconnect---------
is_on = 0, hcd0_set_vbus_cnt = 0
[sw_hcd_host0]: Set USB Power Off
wrn: hcd is not enable, need not stop hcd
[sw_hcd0]: close_usb_clock
[sw_hcd0]: sw_usb_host0_disable end
[sw_udc]: udc_init: version 20080411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6>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6>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6>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6>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6>TCP: reno registered
<6>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6>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6>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6>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6>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6>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6>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ocket (disabled)
<5>type=2000 audit(0.600:1): initialized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5>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5>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6>NTFS driver 2.1.30 [Flags: R/W].
<6>fuse init (API version 7.18)
<6>msgmni has been set to 1380
<3>alg: comp: Compression test 1 failed for lzo-generic: output len = 57
<6>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6>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2)
<6>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6>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6>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6>sunxi disp driver loaded (/dev/disp api 1.0)
<6>Serial: 8250/16550 driver, 8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6>[uart]: used uart info.: 0x01
<6>[uart]: serial probe 0 irq 33 mapbase 0x01c28000
<6>sunxi-uart.0: ttyS0 at MMIO 0x1c28000 (irq = 33) is a U6_16550A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Linux version 3.4.90 (root@avrman-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4.7.4 (Ubuntu/Linaro 4.7.4-3ubuntu12) ) #1 SMP PREEMPT Sun Jul 1 20:14:11 CST 2018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4] revision 4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un7i
Memory Reserved:
        SYS  : 0x43000000 - 0x4300ffff  (  64 kB)
        G2D  : 0x50000000 - 0x50ffffff  (  16 MB)
        LCD  : 0x51000000 - 0x52ffffff  (  32 MB)
cma: CMA: reserved 192 MiB at 43c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sunxi: Allwinner A20 (AW1651/sun7i) detected.
On node 0 totalpages: 262144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8b59c0, node_mem_map d3000000
MA zone: 512 pages used for memmap
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DMA zone: 65024 pages, LIFO batch:15
  Normal zone: 1008 pages used for memmap
ormal zone: 128016 pages, LIFO batch:31
  HighMem zone: 528 pages used for memmap
  HighMem zone: 67056 pages, LIFO batch:15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d3808000 s7616 r8192 d12864 u32768
pcpu-alloc: s7616 r8192 d12864 u32768 alloc=8*4096
pcpu-alloc: [0] 0 [0] 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loglevel=8 panic=10 console=tty0 hdmi.audio=EDID:0 disp.screen0_output_mode=EDID:1280x720p50 rootwait panic=10 rootfstype=ext4 rootflags=discard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allocated 2097152 bytes of page_cgroup
please try 'cgroup_disable=memory' option if you don't want memory cgroups
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Memory: 780420k/780420k available, 268156k reserved, 270336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818000   (8256 kB)
      .init : 0xc0818000 - 0xc084edc0   ( 220 kB)
      .data : 0xc0850000 - 0xc08bd058   ( 437 kB)
       .bss : 0xc08bd07c - 0xc0a8f718   (1866 kB)
SLUB: Genslabs=11,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 dyntick-idle grace-period acceleration is enabled.
        Additional per-CPU info printed with stalls.
NR_IRQS:192
Architected local timer running at 24.00MHz.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ms
start_kernel(): bug: interrupts were enabled early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15.28 BogoMIPS (lpj=957644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memory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vices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blkio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perf_event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7 PMU driver, 5 counters available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405c8da8 - 0x405c8e0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830.57 BogoMIPS).
devtmpfs: initialized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ccu-inf] aw clock manager init
[ccu-inf] aw_ccu_init
[ccu-inf] script config pll3 to 297MHz
[ccu-inf] script config pll4 to 300MHz
[ccu-inf] script config pll6 to 600MHz
[ccu-inf] script config pll7 to 297MHz
[ccu-inf] script config pll8 to 336MHz
Init eGon pin module V2.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libata version 3.00 load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5.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FS-Cache: Loaded
CacheFiles: Loaded
[usb_manager]: CONFIG_USB_SW_SUNXI_USB0_OTG
[sw_hcd0]: usb host driver initialize........
[sw_hcd0]: open_usb_clock
[sw_hcd0]: host_init_state = 1
[sw_hcd0]: platform is usb host
[sw_hcd0]: sw_hcd_host0: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X), HB-ISO Tx (X), SoftConn)
[sw_hcd0]: sw_hcd_init_controller: sw_hcd_host0: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f1c13000 using PIO, IRQ 70
sw_hcd_host0 sw_hcd_host0: sw_hcd host driver
sw_hcd_host0 sw_hcd_host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wrn: hcd is not enable, need not start hcd
[sw_hcd0]: sw_usb_host0_disable start
-------sw_hcd0_soft_disconnect---------
is_on = 0, hcd0_set_vbus_cnt = 0
[sw_hcd_host0]: Set USB Power Off
wrn: hcd is not enable, need not stop hcd
[sw_hcd0]: close_usb_clock
[sw_hcd0]: sw_usb_host0_disable end
[sw_udc]: udc_init: version 2008041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ocket (disabled)
type=2000 audit(0.600:1): initialized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W].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8)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380
alg: comp: Compression test 1 failed for lzo-generic: output len = 57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sunxi disp driver loaded (/dev/disp api 1.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8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uart]: used uart info.: 0x01
[uart]: serial probe 0 irq 33 mapbase 0x01c28000
sunxi-uart.0: ttyS0 at MMIO 0x1c28000 (irq = 33) is a U6_16550A
<6>console [ttyS0] enabled
console [ttyS0] enabled
<7>G2D: drv_g2d_init
G2D: drv_g2d_init
<6>G2D: g2dmem: g2d_start=50000000, g2d_size=1000000
G2D: g2dmem: g2d_start=50000000, g2d_size=1000000
<6>G2D: head:d0000000,tail:d1000000
G2D: head:d0000000,tail:d1000000
<6>G2D: Module initialized.major:250
G2D: Module initialized.major:250
<6>brd: module loaded
brd: module loaded
<6>loop: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nand driver is disabled
nand driver is disabled
<6>sw_ahci sw_ahci.0: controller can't do PMP, turning off CAP_PMP
sw_ahci sw_ahci.0: controller can't do PMP, turning off CAP_PMP
<4>sw_ahci sw_ahci.0: forcing PORTS_IMPL to 0x1
sw_ahci sw_ahci.0: forcing PORTS_IMPL to 0x1
<6>sw_ahci sw_ahci.0: AHCI 0001.01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sw_ahci sw_ahci.0: AHCI 0001.01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6>sw_ahci sw_ahci.0: flags: ncq sntf pm led clo only pio slum part ccc
sw_ahci sw_ahci.0: flags: ncq sntf pm led clo only pio slum part ccc
<6>scsi0 : sw_ahci_platform
scsi0 : sw_ahci_platform
<6>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1c18000-0x01c18fff] port 0x100 irq 88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1c18000-0x01c18fff] port 0x100 irq 88
<6>sunxi_emac Using mii phy on PortA
sunxi_emac Using mii phy on PortA
<6>sunxi_emac Using MAC from SID: 02:cb:03:41:71:2bsunxi_emac Using MAC from SID: 02:cb:03:41:71:2b<4>emac_init fetch emac using configuration failed

emac_init fetch emac using configuration failed
<6>gmac driver is disabled
gmac driver is disabled
<6>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6>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6>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6>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6>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6>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w-ehci1]: open clock
[sw-ehci1]: open clock
[sw-ehci1]: Set USB Power ON
[sw-ehci1]: Set USB Power ON
<6>sw-ehci sw-ehci.1: SW USB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sw-ehci sw-ehci.1: SW USB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6>sw-ehci sw-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sw-ehci sw-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6>sw-ehci sw-ehci.1: irq 71, io mem 0x01c14000
sw-ehci sw-ehci.1: irq 71, io mem 0x01c14000
<6>sw-ehci sw-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sw-ehci sw-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6>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USB hub found
<6>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sw-ohci1]: open clock
[sw-ohci1]: open clock
<6>sw-ohci sw-ohci.1: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w-ohci sw-ohci.1: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6>sw-ohci sw-o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
sw-ohci sw-o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
<6>sw-ohc
U-Boot SPL 2014.04-10734-gfec9bf7-dirty (Jun 29 2018 - 09:49:10)
Board: MarsBoard_A20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auto detect MMC0 or MMC2 boot
MMC0 card boot
spl: not an uImage at 1600

U-Boot 2014.04-10734-gfec9bf7-dirty (Jun 29 2018 - 09:49:10)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A20 (SUN7I)
Board: MarsBoard_A20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auto detect MMC0 or MMC2 boot
MMC0 card boot
SUNXI SD/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dwmac.1c5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Env.txt
155 bytes read in 17 ms (8.8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reading 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boot.scr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Failed to mount ext2 filesystem...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reading script.bin
46576 bytes read in 30 ms (1.5 MiB/s)
reading uImage
4600424 bytes read in 234 ms (18.7 MiB/s)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48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4.9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4600360 Bytes = 4.4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6>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6>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