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PU的生产工艺技术/向下兼容?

楼主(2020-04-17):
    什么是CPU的生产工艺技术/向下兼容?

CPU的生产工艺技术
    我们常可以在CPU性能列表上看到“工艺技术”一项,其中有“0.35μm”或“0.25μm”等,这些同样是为了说明CPU技术先进程度。一般来说“工艺技术”中的数据越小表明CPU生产技术越先进。

      目前生产CPU主要采用CMOS技术。CMOS是英语“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采用这种技术生产CPU时过程中采用“光刀”加工各种电路和元器件,并采用金属铝沉淀在硅材料上后用“光刀”刻成导线联接各元器件。现在光刻的精度一般用微米(μm)表示,精度越高表示生产工艺越先进。因为精度越高则可以在同样体积上的硅材料上生产出更多的元件,所加工出的联接线也越细,这样生产出的CPU工作主频可以做得很高。正因为如此,在只能使用0.65μm工艺时生产的第一代Pentium CPU的工作主频只有60/66MHz,在随后生产工艺逐渐发展到0.35μm、0.25μm时,所以也相应生产出了工作主频高达266MHz的Pentium MMX和主频高达500MHz的Pentium Ⅱ CPU。

      由于目前科学技术的限制,现在的CPU生产工艺只能达到0.25μm,因此Intel、AMD、Cyrix以及其它公司正在向0.18μm和铜导线(用金属铜沉淀在硅材料上代替原来的铝)技术努力,估计只要生产工艺达到0.18μm后生产出主频为1000MHz的CPU就会是很平常的事了。

    向下兼容

    就是在原来CPU上进行开发新型CPU,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指令,没有改变原有CPU内部基本指令代码集,可以不做任何变动的继续运行基于老式CPU的软件

网友:
     由于目前科学技术的限制,现在的CPU生产工艺只能达到0.25μm,因此Intel、AMD、Cyrix以及其它公司正在向0.18μm和铜导线(用金属铜沉淀在硅材料上代替原来的铝)技术努力,估计只要生产工艺达到0.18μm后生产出主频为1000MHz的CPU就会是很平常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