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金手指及板卡倒角设计与处理

楼主(2020-04-17):
金手指是一种电气接口,PCB中常见的封装形式及PCB外形如下:

在PCB设计时见到类似下图的外形和封装时,第一反应就是板上有金手指。对金手指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器件的TOP 和BOTTOM 面都有PIN 的器件;会有如下图中的U型槽。

板上有金手指时,需要做好金手指的细节处理。

PCB 中金手指细节处理:

1) 为了增加金手指的耐磨性,金手指通常需要电镀硬金。

2) 金手指需要倒角,通常是45°,其他角度如20°、30°等。如果设计中没有倒角,则有问题;如下图,箭头所示为45°倒角:

PCB 中的45°倒角如下图所示:

3) 金手指需要做整块阻焊开窗处理,PIN 不需要开钢网;

4) 沉锡、沉银焊盘需要距离手指顶端最小距离14mil;建议设计
时焊盘距离手指位1mm 以上,包括过孔焊盘;

5) 金手指的表层不要铺铜;

下图为一金手指的设计,可供参考:

6) 金手指内层所有层面需要做削铜处理,通常削铜宽度大3mm;可以做半手指削铜和整个手指削铜。在PCIE设计中,也有指明金手指区域的铜要全部削掉;

金手指的阻抗会比较低,削铜(手指下挖空)可以减小金手指和阻抗线之间的阻抗差值,同时对ESD 也有好处;

建议:金手指焊盘下全削铜

不正确的倒角往往会导致板卡部分功能的丧失,所以存在金手指的板卡,一定要注意标注正确的倒角规范,包括角度和深度两部分。以下收集了目前常见板卡类型的金手指倒角规范,对于没有提到的,一定要向客户确认。

1. PCI板卡倒角规范

2. PCIE 1.0板卡倒角规范

3. PCIE 2.0板卡倒角规范

4. AMC板卡倒角规范

网友(2020-05-28):
    请问一下,建议设计时焊盘距离手指位1mm 以上,包括过孔焊盘;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0-08-31):
    感谢分享,讲述的很详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