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生产工艺流程图

楼主(2020-04-17):
服装生产工艺流程图
服装类产品工艺流程图
┌——┐ ┌——┐ ┌———┐ ┌——┐ ┌——┐ ┌——┐ ┌——┐
│验布│→│裁剪│→│印绣花│→│缝制│→│整烫│→│检验│→│包装│
└——┘ └——┘ └———┘ └——┘ └——┘ └——┘ └——┘
服装生产的工艺流程大全
(一)面辅料进厂检验
  面料进厂后要进行数量清点以及外观和内在质量的检验,符合生产要求的才能投产使用。在批量生产前首先要进行技术准备,包括工艺单、样板的制定和样衣制作,样衣经客户确认后方能进入下一道生产流程。面料经过裁剪、缝制制成半成品,有些梭织物制成半成品后,根据特殊工艺要求,须进行后整理加工,例如成衣水洗、成衣砂洗、扭皱效果加工等等,最后通过锁眼钉扣辅助工序以及整烫工序,再经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
  (二)面料检验的目的和要求
  把好面料质量关是控制成品质量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进厂面料的检验和测定可有效地提高服装的正品率。
  面料检验包括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两大方面。外观上主要检验面料是否存在破损、污迹、织造疵点、色差等等问题。经砂洗的面料还应注意是否存在砂道、死褶印、披裂等砂洗疵点。影响外观的疵点在检验中均需用标记注出,在剪裁时避开使用。
  面料的内在质量主要包括缩水率、色牢度和克重(姆米、盎司)三项内容。在进行检验取样时,应剪取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不同品种、不同颜色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测试,以确保数据的准确度。
  同时对进厂的辅料也要进行检验,例如松紧带缩水率,粘合衬粘合牢度,拉链顺滑程度等等,对不能符合要求的辅料不予投产使用。
  (三)技术准备的主要内容
  在批量生产前,首先要由技术人员做好大生产前的技术准备工作。技术准备包括工艺单、样板的制定和样衣的制作三个内容。技术准备是确保批量生产顺利进行以及最终成品符合客户要求的重要手段。
  工艺单是服装加工中的指导性文件,它对服装的规格、缝制、整烫、包装等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对服装辅料搭配、缝迹密度等细节问题也加以明确。服装加工中的各道工序都应严格参照工艺单的要求进行。
  样板制作要求尺寸准确,规格齐全。相关部位轮廓线准确吻合。样板上应标明服装款号、部位、规格、丝绺方向及质量要求,并在有关拼接处加盖样板复合章。
  在完成工艺单和样板制定工作后,可进行小批量样衣的生产,针对客户和工艺的要求及时修正不符点,并对工艺难点进行攻关,以便大批量流水作业顺利进行。样衣经过客户确认签字后成为重要的检验依据之一。
  (四)裁剪工艺要求
  裁剪前要先根据样板绘制出排料图,“完整、合理、节约”是排料的基本原则。在裁剪工序中主要工艺要求如下:(1)拖料时点清数量,注意避开疵点。(2)对于不同批染色或砂洗的面料要分批裁剪,防止同件服装上出现色差现象。对于一匹面料中存在色差现象的要进行色差排料。(3)排料时注意面料的丝绺顺直以及衣片的丝缕方向是否符合工艺要求,对于起绒面料(例如丝绒、天鹅绒、灯芯绒等)不可倒顺排料,否则会影响服装颜色的深浅。(4)对于条格纹的面料,拖料时要注意各层中条格对准并定位,以保证服装上条格的连贯和对称。(5)裁剪要求下刀准确,线条顺直流畅。铺型不得过厚,面料上下层不偏刀。(6)根据样板对位记号剪切刀口。(7)采用锥孔标记时应注意不要影响成衣的外观。裁剪后要进行清点数量和验片工作,并根据服装规格分堆捆扎,附上票签注明款号、部位、规格等。
 (五)缝制缝制
  缝制缝制是服装加工的中心工序,服装的缝制根据款式、工艺风格等可分为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在缝制加工过程实行流水作业。
  粘合衬在服装加工中的应用较为普遍,其作用在于简化缝制工序,使服装品质均一,防止变形和起皱,并对服装造型起到一定的作用。其种类以无纺布、梭织品、针织品为底布居多,粘合衬的使用要根据服装面料和部位进行选择,并要准确掌握胶着的时间、温度和压力,这样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六)锁眼钉扣
  服装中的锁眼和钉扣通常由机器加工而成,扣眼根据其形状分为平型和眼型孔两种,俗称为睡孔和鸽眼孔。
  睡孔普遍用于衬衣、裙、裤等薄型衣料的产品上。鸽眼孔多用于上衣、西装等厚型面料的外衣类上。锁眼应注意以下几点:(1)扣眼位置是否正确。(2)扣眼大小与钮扣大小及厚度是否配套。(3)扣眼开口是否切好。(4)有伸缩性(弹性)或非常薄的衣料,要考虑使用锁眼孔时在里层加布补强。钮扣的缝制应与扣眼的位置相对应,否则会因扣位不准造成服装的扭曲和歪斜。钉扣时还应注意钉扣线的用量和强度是否足以防止钮扣脱落,厚型面料服装上钉扣绕线数是否充足
  (七)整烫
  整烫人们常用“三分缝制七分整烫”来强调整烫是服装加工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序。
  避免以下现象的发生:(1)因熨烫温度过高时间过长造成服装表面的极光和烫焦现象。(2)服装表面留下细小的波纹皱折等整烫疵点。(3)存在漏烫部位。
  (八)成衣检验
  服装的检验应贯穿于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整烫等整个加工过程之中。在包装入库前还应对成品进行全面的检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成品检验的主要内容有:(1)款式是否同确认样相同。(2)尺寸规格是否符合工艺单和样衣的要求。(3)缝合是否正确,缝制是否规整、平服。(4)条格面料的服装检查对格对条是否正确。(5)面料丝缕是否正确,面料上有无疵点,油污存在。(6)同件服装中是否存在色差问题。(7)整烫是否良好。(8)粘合衬是否牢固,有否渗胶现象。(9)线头是否已修净。(10)服装辅件是否完整。(11)服装上的尺寸唛、洗水唛、商标等与实际货物内容是否一致,位置是否正确。 (12)服装整体形态是否良好。(13)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九)包装入库
  服装的包装可分挂装和箱装两种,箱装一般又有内包装和外包装之分。
  内包装指一件或数件服装入一胶袋,服装的款号、尺码应与胶袋上标明的一致,包装要求平整美观。一些特别款式的服装在包装时要进行特殊处理,例如扭皱类服装要以绞卷形式包装,以保持其造型风格。
  外包装一般用纸箱包装,根据客户要求或工艺单指令进行尺码、颜色搭配。包装形式一般有混色混码、独色独码,独色混码、混色独码四种。装箱时应注意数量完整,颜色尺寸搭配准确无误。外箱上刷上箱唛,标明客户、指运港、箱号、数量、原产地等,内容与实际货物相符。

网友:
    组件线又叫封装线,封装是太阳能电池生产中的关键步骤,没有良好的封装工艺,多好的电池也生产不出好的组件板。电池的封装不仅可以使电池的寿命得到保证,而且还增强了电池的抗击强度。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寿命是赢得可客户满意的关键,所以组件板的封装质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