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2.4G干扰电源问题

楼主(2020-04-17):
请教下各位,测试电源时发现把板子WIFI打开就有这样的噪声,板子所有的电源都有,关掉WIFI就没有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EMI干扰问题。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查

    1. 去掉WIFI天线,看干扰是否还存在或者是否变小。如果有变化,则说明是WIFI辐射干扰到电源。当然,这种概率非常小。

2. 通过软件控制WIFI 非信令工作,单发或者单收,看是否问题由于WIFI发射引起。如果是,则需要检查WIFI射频通路,是否在PCB走线上与电源走线有隔离问题

3. 如果是wifi 功能一打开就出现问题,那需要检查WIFi 部分和基带部分的通信线路是否有隔离和屏蔽好。

    从你第二张图来看,干扰符合WIFI 时分工作的特点,重点检查WIFI的各个时钟,通信线路,是否有做好隔离和包地,一定要确保电源远离时钟信号

网友A:
    这是DCDC动态响应不好影响的。在WIFI3.3V供电前增加磁珠,再增加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构成CLC滤波电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DCDC动态响应不好影响的。在WIFI3.3V供电前增加磁珠,再增加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构成CLC滤波电路,应该 ...

    动态响应不足的话应该是电源跌落问题吧,这个明显是2.4G的干扰噪声。

网友:
    PCB的电源走线是否经过了wifi芯片底下走过或者太靠近天线了,靠近wifi芯片引脚是否放置有0.1μ或者Pf级的电容,电源也可以串个磁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态响应不足的话应该是电源跌落问题吧,这个明显是2.4G的干扰噪声。

示波器时间轴打小一点就可以看到是动态响应不好。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接电流探头一起看的会更明显。

网友:
先确认下是不是测试问题吧,是不是通过空间耦合到了测试探头上。如果不是,再考虑是不是通过电源或者通信信号耦合过去的,这个要逐步隔离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