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东波峰焊变频器参数设定

楼主(2020-04-17):
日东波峰焊变频器参数设定

(A )波峰速度由 FUN-PSS-SP2 确定,RUN/ STOP 可任意更改, 但实际输出频率受SET-HSP 参数限制,RUN 中在紧急状况时,按STOP/RESET 后,断电——通电恢复正常。
(B)UPS 供电变频器时。变频器内必须断开滤波器,具体操作见变频器手册。
(c)热风 SET-FTD-10; 参数低于 10 赫兹加热停止工作。 I/O-Y2-FTR 与 SET-FTD-10 这两个参数必须设置。

网友:
    这个机器性价比高

网友:
    看看日东波峰焊变频器参数如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