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详细讲解》——第四部分

楼主(2020-04-17):
《Matlab仿真详细讲解》——第四部分

18. Discrete Filter 模块
目的   实现IIR和FIR滤波器。
库   Discrete
说明   Discrete Filter 模块实现HIR 和FIR 滤波器。用户使用Numerator 和Denominator参数,按z -I的升序设置分了多项式和分母多项式的系数。分母的阶数必须大于等于分子的阶数。
数据类型   接收和输出double类型的实数信号。
参数   Numerator   定义分了系数的向量,缺省值是[1]。
          Denominator   定义分母系数的向量,缺省值是[1 2]。
          Sample time   在相邻采样间的时间间隔。
特性
➢Direct Feedthrough   仪当分子、分母向量的长度相同时才有
➢Sample Time   离散
➢Scalar Expansion   否
➢States   分母参数向量的长度
➢Vectorized   否
➢Zero Crossings   否

网友:
    Sample time   在相邻采样间的时间间隔
对这个有了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