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详细讲解》——第五部分

楼主(2020-04-17):
《Matlab仿真详细讲解》——第五部分

Simulink的计算机的名称,这就是宿主和目标相同的外部模式。这个名称可以是-一个用单引号限定的字符串,例如'myPuter', 也可以是单引号限定的IP地址,例如'148.27.151.12'。

(2)详细等级:控制数据传送过程中所显示信息的详细等级。取值为0或者1,它们的意义如下:
0---无信息;
1一详 细的信息。.

(3) TCP/IP 服务器端口数:缺省值是17725。 读者在必要时,可以把它设为-个处于256和65535之间的值,来避免端口冲突。读者在设定上面的选项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
例如,如果读者想设置信息的详细等级(第_二个参量),那么你必须要同时设定目标机器名(第个参量)。

接下去的操作和前面讲的差不多。为了能使外部模式代码生成,读名要在Real-Time Work-shop页的target-specific code generation options面板选中外部代码检查框。
外部模式代码生成之后,就要运行外部模式代码,读者可以使用前而的两种方式:在MS-DOS俞令行输入modelname -tf inf -w, 或者直接在MATLAB命令窗口输入!
modelname -tf inf -w &。关于命令的参量说明请见10.3.2。

如果Simulink模块图表和外部程序不匹配,Simulink显示-一个错误对话框告诉用户检查不匹配,可能在生成代码后,模型已经被修改过。这种情况的解决方式,是重新根据新的模.块图表建立外部程序。如果外部程序不运行,Simulink也会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表明无法连接到外部程序。

网友:
    Simulink显示-一个错误对话框告诉用户检查不匹配,可能在生成代码后,模型已经被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