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IDE硬盘接口卡的实现

楼主(2020-04-17):
引言

本文采用FPGA实现了IDE硬盘接口协议。系统提供两套符合ATA-6规范的IDE接口,一个与普通IDE硬盘连接,另一个与计算机主板上的IDE接口相连。系统采用FPGA实现接口协议,完成接口数据的截获、处理(在本文中主要是数据加密)和转发,支持PIO和Ultra DMA两种数据传输模式。下面重点介绍用FPGA实现接口协议的方法。

1 IDE接口协议简介

1.1 IDE接口引脚定义

IDE(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即“电子集成驱动器”,又称为ATA接口。表1列出了ATA标准中IDE接口上的信号。其中,带“-”的信号(如RESET-)表示低电平有效。“方向”是相对于硬盘而言,I表示进入硬盘,O表示从硬盘出来,I/O表示双向。

  表1:IDE接口引脚定义

1.2 IDE控制器的寄存器组

主机对IDE硬盘的控制是通过硬盘控制器上的两组寄存器来实现的。一组为命令寄存器组;另一组为控制/诊断寄存器,如表2所示。

表2:寄存器组

特征寄存器中的内容作为命令的一个参数,其作用随命令而变。扇区数寄存器指示该次命令所需传输数据的扇区数。扇区号寄存器、柱面数寄存器(低、高)、驱动器/磁头寄存器三者合称为介质地址寄存器,指示该次命令所需传输数据首扇区的地址,寻址方式可以用“柱面/磁头/扇区(CHS)”或“逻辑块地址(LBA)”方式,在驱动器/磁头寄存器中指定。

命令寄存器存储执行的命令代码。当向命令寄存器写入命令时,相关的参数必须先写入。命令写入后,硬盘立即开始命令的执行。状态寄存器保存硬盘执行命令后的结果,供主机读取。其主要位有:BSY-驱动器忙,DRDY-驱动器准备好,DF-驱动器故障,DRQ-数据请求,ERR-命令执行出错。辅助状态寄存器与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完全相同,但读该寄存器时不清除中断请求。错误寄存器包含了命令执行出错时硬盘的诊断信息。

数据寄存器为PIO传输模式下,主机和硬盘控制器的缓冲区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寄存器。数据端口为DMA传输模式下专用的数据传输通道。

1.3 IDE数据传输方式

IDE接口的数据传输包括PIO和DMA两种方式。PIO模式是硬盘数据传输的基本方式。在PIO方式下,数据的传输以数据块(1个或者多个扇区)为单位,每传输完一个数据块后,硬盘都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并向主机报告命令执行结果。

在DMA方式下,主机和硬盘之间需要通过一系列握手信号建立一个DMA通道,数据以数据流的形式传输。当传输完一个命令的所有数据时,硬盘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并向主机报告命令执行结果。DMA方式又分为Ultra DMA和Multiword DMA两种。Ultra DMA方式在选通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均锁定数据,提高了数据的传输速率,并且在数据传输结束时还要进行CRC校验。

2 FPGA内部框图

本设计采用Actel公司的ProASIC PLUS系列FPGA芯片,其内部框图如图1所示。

寄存器组一保存从主机写入的命令及命令参数,在控制模块的作用下转发给硬盘。寄存器组二保存从硬盘读出的命令执行结果,供主机读取。控制模块负责产生对主机及对硬盘的各种IDE协议控制信号,并协调各模块之间的工作。控制模块采用状态机的设计方法,其软件设计流程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数据处理单元对数据进行加/解密运算。缓冲区一、二则作为数据处理单元的输入/输出缓存。在PIO方式下,数据的处理以数据块为单位,缓冲区充当RAM的作用;在Ultra DMA方式下,数据以数据流的形式处理,缓冲区充当FIFO的作用。

3系统软件流程

开机时,FPGA检测到复位信号,初始化内部寄存器组,并对硬盘进行复位操作,硬盘复位完毕后FPGA进入空闲状态。FPGA在空闲状态时会检测主机是否有写命令操作(通常一个命令的写入,要先写特征寄存器、扇区数寄存器、扇区号寄存器、柱面数低位寄存器、柱面数高位寄存器、驱动器/磁头寄存器6个命令参数寄存器,最后将命令写入命令寄存器)。当主机依次将寄存器组一写完后,FPGA对主机置BSY位,并将命令转发给硬盘,同时判断命令类型,根据不同的命令,进入相应的命令处理流程。

如果是无数据命令,FPGA等待硬盘命令的执行,命令执行完毕后,硬盘产生一个中断请求,此时FPGA将执行结果读入寄存器组二中,并向主机产生中断请求。如果是有数据命令,则根据数据传输的模式,分别进入到下述的PIO命令处理流程及Ultra DMA命令处理流程。

3.1 PIO命令处理流程

以PIO模式传输数据的命令有Write Sectors、Write Multiple、Read Sectors和Read Multiple。当FPGA判断出是PIO模式的数据传输命令时,转向PIO命令处理流程。下面我们以PIO写操作为例介绍。

FPGA首先查询硬盘的BSY位。若BSY为0则将硬盘的状态寄存器读入寄存器组二,并查询DRQ位。若DRQ为1则表明硬盘已准备好接收数据。此时主机可以向缓冲区一写入数据块(本设计中,我们设定数据块的大小为1个扇区共512字节)。主机写完一个数据块后FPGA对主机置BSY位,数据处理单元开始进行加密运算,并将加密后的数据写入缓冲区二。加密运算完成后,FPGA将缓冲区二中的数据写入硬盘数据缓存区,并进入等待状态。硬盘将数据写入物理介质(磁碟)后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报告已完成该数据块的写操作。FPGA将执行结果读入寄存器组二中,向主机产生中断请求,并再次查询DRQ位,若DRQ为1则进入下一个PIO数据块的传输过程,若DRQ为0则表示该命令所有数据全部传完,FPGA进入空闲状态。

此外,Identify Device命令是主机以PIO方式从硬盘读出512字节的属性信息(包括硬盘的型号、容量等)。此时,数据处理单元不应对该命令的数据进行加/解密运算。

3.2 Ultra DMA命令处理流程

以Ultra DMA模式传输数据的命令有Write DMA和Read DMA。下面我们以Ultra DMA写操作为例介绍Ultra DMA命令处理流程。

DMA传输通道的建立都是由硬盘通过DMARQ来请求的。FPGA接收到硬盘的DMA请求后首先初始化主机至FPGA的DMA通道,紧接着初始化FPGA至硬盘的DMA通道。此时主机经FPGA到硬盘的DMA通道即已建立,主机向缓冲区一写入数据,同时数据处理单元对数据进行加密运算,并将加密后的数据写入缓冲区二,FPGA则将缓冲区二中的数据写入硬盘。在传输过程中,若硬盘要求暂停或者缓冲区二空,则FPGA暂停向硬盘发送数据;若缓冲区一满,则FPGA要求主机暂停发送数据。

图3 PIO命令处理流程

主机和硬盘都可以随时停止当前的DMA传输,未传完的数据将等待硬盘下一次的DMA请求时再进行传输。如果硬盘提出中止传输,FPGA将撤除FPGA至硬盘的DMA通道,同时向主机提出中止传输,撤除主机至FPGA的DMA通道,并计算该次所传数据的CRC校验。然后FPGA进入等待状态,等待硬盘下一次的DMA请求。

如果主机提出中止传输,FPGA将撤除主机至FPGA的DMA通道,同时继续向硬盘发送数据,直到将接收到主机的数据发送完毕,即缓冲区二空后,向硬盘提出中止传输,撤除FPGA至硬盘的DMA通道,并计算CRC校验。然后FPGA进入等待状态,等待硬盘下一次的DMA请求。

在等待状态下,若FPGA接收到硬盘的中断请求,则说明该次命令的所有数据已经传完,命令结束。FPGA将命令执行结果读入寄存器组二,向主机产生中断请求,进入空闲状态。若接收到硬盘的DMA请求,则说明硬盘还未接收到该次命令的所有数据,此时需要判断主机是否已将所有数据发送完。如果主机并没有将所有数据发送完,则再次建立FPGA两侧的DMA通道,开始新一轮的DMA传输;如果主机已将所有数据发送完,则重新建立FPGA至硬盘的DMA通道,直到将缓冲区二中的数据发送完,并计算CRC校验。

4 结束语

本文采用FPGA实现了两套符合ATA-6规范的IDE接口,完成主机与硬盘之间数据的截获、处理和转发。经测试,系统在DOS、Windows 98、Windows? 2000、Windows XP及 Red Hat Linux 9.0操作系统环境下,使用希捷、迈拓、三星、西数等公司的多种型号硬盘均工作正常,支持PIO和Ultra DMA两种数据传输模式。由于通过FPGA实现一个完整的IDE接口,若对系统稍加改动,如在数据处理单元中加入相应的文件系统,即可实现脱机读写IDE硬盘,用于数据采集的海量存储等多种场合,使系统具有较好的通用性。

本文作者创新点:作者针对硬盘数据易泄密及高速大容量数据采集困难等问题,提出在主机和硬盘之间使用FPGA芯片构建一个双向IDE硬盘通道,实现两套符合ATA-6规范的IDE接口,FPGA对主机与硬盘间的数据流进行处理及转发,以实现硬盘数据加密、数据高速采集存储及脱机控制硬盘等操作。系统支持PIO和Ultra DMA两种数据传输模式,对操作系统透明,较常见的单向IDE通道,该系统通用性强,有较好的推广价值。本文侧重于用FPGA实现IDE接口协议,对实现过程及方法做了详细描述,对读者有较高的参考实用价值。

网友:
扇区数寄存器指示该次命令所需传输数据的扇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