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593R 8通道,12BIT位,带I2C接口的ADC/DAC数模转换器

楼主(2020-04-20):
    AD5593R  8通道,12BIT位,带I2C接口的ADC/DAC数模转换器
描述:
          AD5593R有8个输入/输出(I/O)引脚,可独立配置为数模转换器(DAC)输出、模数转换器(ADC)输入、数字输出或数字输入。当一个I/O引脚被配置为模拟输出时,它由12位DAC驱动。DAC的输出范围为0V至VREF或0V至2×VREF。当I/O引脚被配置为模拟输入时,它通过模拟复用器连接到12位ADC。ADC的输入范围为0 V至VREF或0 V至2×VREF。I/O引脚也可以配置为通用型、数字输入或输出(GPIO)引脚。GPIO引脚的状态可以通过I2C写或读操作分别访问GPIO写数据寄存器和GPIO读配置寄存器来设置或读回。AD5593R具有一个集成的2.5 V、20 ppm/°C基准,默认情况下,该基准被关闭,并且集成了一个温度指示器,可以显示芯片温度。温度值作为ADC读取序列的一部分被读回。 AD5593R提供16引线TSSOP和LFCSP以及16球WLCSP,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05°C。

特点

8通道,可配置的ADC/DAC/GPIO
可配置为以下任意组合
    8个12位DAC通道
    8个12位ADC通道
    8个通用I/O引脚
    集成式温度传感器
16脚TSSOP和16脚LFCSP以及16球点脚WLCSP封装三款
    I2C接口
应用
 控制和监测
    通用模拟和数字I/O

网友:
    AD5593R具有一个集成的2.5 V、20 ppm/°C基准,默认情况下,该基准被关闭,并且集成了一个温度指示器,可以显示芯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