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选择焊助焊剂跟IC管脚表面的残留物(锡膏松香)起化学反应造成?

楼主(2020-04-17):
我司选择焊生产一个产品,过完炉后,只在IC周围发现白色的异物,疑似松香结晶。发生不良的IC在零件面,助焊剂会通过插件元件的PTH孔飘落到IC上。
选择焊助焊剂:ALPHA RF800PT,助焊剂比重为0.794,正常;锡膏:千住M705。
  做过如下验证:1、不喷助焊剂,过炉烘烤,异物不会出现;2、使用酒精将IC管脚清洗,喷助焊剂过炉,异物也不会出现;3、将IC涂满助焊剂,喷松香过炉,也不会出现异物。
  从试验中判断,是否选择焊助焊剂跟IC管脚表面的残留物(锡膏松香)起化学反应造成?形成的机理是什么?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理

网友(2020-07-01):
    国产水基清洗液原厂 (洗助焊剂、锡膏、离子、非离子等其他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Filp Chip、BGA、SIP、LGA、CSP、POP、PCBA、FPCBA、钢网、治具等】可替代国际品牌;品质保证,价格美丽。欢迎各位咨询合作共赢。                            张先生13638371811(电话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