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0-04-17):
最近要做个功放的测试板,这样的电源电路该怎么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放?

ADI的射频功放HMC943APM5E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I的射频功放HMC943APM5E

他的意思是通过单片机控制功放的上电顺序吧

网友B:
单片机或CPLD控制上电顺序,需要提供电源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通过单片机控制功放的上电顺序吧

哦哦,手册上说漏极电流1300mA的时候,栅极电压差不多是-0.85V,那能不能直接给栅极上-0.85V,然后给漏极上5.5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或CPLD控制上电顺序,需要提供电源ic型号?

哦哦,手册上说漏极电流1300mA的时候,栅极电压差不多是-0.85V,那能不能直接给栅极上-0.85V,然后给漏极上5.5V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