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设置signals快捷键

楼主(2020-04-20):
如题。
希望能设置快捷键,快速检查信号连接关系

网友A:
能不能通过exescope之类的软件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exescope之类的软件修改?

尝试了, 17.2版本的,exescope打不开

网友(2024-03-26):
    请问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25-07-02):
    这个右键signals快捷键可以设置了吗?哪位大神实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