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 是如何装配多板三维的

楼主(2020-04-20):
    一、开始装配

    从此基本命令派生的以下预打包资源可用:

    二、进入装配模式

    此功能用于启动多板装配(* .MbaDoc)上的配合模式。配合是两个独立对象之间形成的连接。连接位于每个对象表面上的用户选定点。配合后,物体将重新定向,使其表面平面和垂直轴对齐。

    有关altium Designer中多板设计的高级视图,请参阅使用多板设计系统。

    三、访问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从多板装配编辑器访问此命令:

    a) 从主菜单中选择工具»配对。

    b) 从活动栏中选择。

    c) 使用Shift + Ctrl + A快捷键。

    四、采用

    启动命令后,将激活配合模式。将光标悬停在要配对的对象上。当光标定位在对象的表面上时,该表面将改变颜色(变为灰色),并显示潜在的配合位置(字形)。

    在平面上,从九个字形中进行选择,这些字形位于边界矩形的中心,角点和中点。在圆柱面上,从两个字形中选择,沿着圆柱两端的轴定位。

    每个字形都是潜在的配对网站。当前最靠近光标的字形由较大的绿点突出显示。单击曲面上任意位置的光标,将突出显示的字形作为第一个配合站点(目标)接受。选择后,目标标有紫色圆点。当光标移离表面时,它将变为绿色,表示目标位于该表面上。

    在第二个对象上重复此过程以定义第二个配合站点(源),该站点将使用棕色点突出显示。

    一旦定义了Source,Source对象就会移动,以便Source站点和Target站点匹配(位于一起),其垂直轴和它们的表面平面对齐。配合位置由圆弧表示,其通过其他对象保持可见(当选择配合时),并且使用虚线紫色线显示配合位置的垂直轴。

    五、提示

    当对象匹配时,它们被锁定在一起并作为单个对象移动。

    如果难以选择字形,例如,选择对象中的孔的中心,或者选择了错误的字形,则可以在继续之前更改目标字形以定义源字形。

    当光标继续在包含目标的平面上移动时,每个字形在最接近光标时以绿色突出显示。目前的目标仍以紫色突出显示。如果需要不同的字形,请将光标定位为以绿色突出显示,然后单击鼠标左键以指定它。

    如果无法在安装螺钉上定义配合,请隐藏螺钉(右键单击多板组装面板中的物体),然后使用螺钉孔。

    第二个配合站点必须位于与第一个配合站点不同的对象上。如果在与第一个配合站点相同的对象上选择了第二个曲面,则该操作将被解释为选择新的第一个配合站点。

    配对对象可以与第三个对象配对。

    在定义配合时可以更改工作空间视图:

    Ctrl +右键单击并拖动以放大/缩小。

    Shift +右键单击并拖动以围绕单击位置旋转工作空间视图。

    按Esc键中止装配过程并退出配合模式。

    编辑器左下方的状态栏可让您知道自己处于装配模式。

    责任编辑:c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