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介绍之逻辑电路

楼主(2020-04-20):
       逻辑电路模拟一数字逻辑电路:逻辑电路有两种分类:模拟逻辑电路和数字逻辑电路(参见下图)。模拟电路是最早开发的电路。一个模拟电路有一个与输入成比例的输出。在其他方面,数字电路则针对各种输入变化响应的预定的输出。壁灯的调光器是一个模拟器件。调节调光器来控制不同的电压,使电灯光的明暗得到调节。一个标准开关灯的电路是数字器件。光线条件只有两种可能:开或关。许多音响电路都属于模拟类型。改变音量的设定水平导致扬声器送出的声音相应改变。

模拟逻辑电路:模拟电路是最早以集成方式设计的电路。20世纪50年代的家用计算机业余爱好的成套设备就是模拟类型的。这些简单的电路以欧姆定律(R=V/I)为基础。电路中包括电阻表和通过测量电压得到电流的方法。这三个数值由欧姆定律相互关联。三个变量的简单关系可以由电阻、电压和电流来表示。改变其中的一个变量就可以改变另外两个。所以电路使计算机能够解决任何像A=B/C的问题。

模拟电路要依靠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联精度。在一个简单的计算机图示中,其准确性靠的是电路组成的精确度、输入设定和输出读数仪表的清晰和电路对于外部噪声的抗干扰性。除非电路包含控制引入电压水平的部分,线路电压的改变都将改变输出结果,影响准确度。
无论简单还是复杂的模拟电路,由于引入信号和内部噪声的变化都会受到影响。模拟电路还要靠电阻值的精度控制。遗憾的是,比设计值还要好3%-5%的扩散型电阻还没有生产出来。这样,许多应用都无法完成。我们通过使用匹配电阻对可以获得更精确的电阻,电路中两个电阻器之间的有效阻值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可以比单独的电阻器获得更紧密的控制。

离子注入也为模拟电路设计者提供了生产更高等级控制的电阻工具。许多模拟电路通过薄膜电阻特性获得所需的精度。数字电路的发展和流行基于其具有固定输出的能力。如果需要一个单独的5V信号来操作器件,设计一个每一时刻都能产生5V信号数字电路就可以了,而不管输入改变和内部电噪声。

然而数字电路不能像线性电路反应那样快。电子学中的术语是实时响应。在一些应用中,比如航班的控制,实时响应是强制的。当前数字电路速度的发展正在加速数字电路蚕食传统模拟电路的进程。数字电路对于模拟电路一个主要的优势在于计算机中的通用性。要想把模拟电路设计成适于问题的普遍范围就更困难了,所有目前通用的计算机都是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广泛应用于放大器中。对于许多不同的应用,它们被设计成各种结构。但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一一一输入信号或脉冲是被放大的。为了提供所需的声音水平操作扬声器,音频电路要把从声音录制或其他方式输入的弱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
这三个数值由欧姆定律相互关联。三个变量的简单关系可以由电阻、电压和电流来表示。改变其中的一个变量就可以改变另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