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器的介绍

楼主(2020-04-20):
     外形如图所示。碳膜电阻器引线可分轴向引线、领带式引线及无引线等几种形式。

      碳膜电阻器的特点是价格便宜阻值范围宽 (从1Ω-l0MΩ),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高频特性,电庇的变化对其阻值的影响很小,工作温度和极限电压都比较高,所以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电阻器。但碳膜电阻器所承受的功率较小,一般是1/8
    -2W,其型号用 "RT"标注。如:RTl3、RTl4、RTl5、RTl06、RT5、RTlO等。

网友:
    碳膜电阻器的特点是价格便宜阻值范围宽 (从1Ω-l0MΩ),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高频特性,电庇的变化对其阻值的影响很小,工作温度和极限电压都比较高,所以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