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混杂设备驱动之adc驱动

楼主(2020-04-20):
linux2.6.30.4中,系统已经自带有了ADC通用驱动文件---arch/ARM/plat-s3c24xx/adc.c,它是以平台驱动设备模型的架构来编写的,里面是一些比较通用稳定的代码,但是linux2.6.30.4版本的ADC通用驱动文件并不完善,居然没有读函数。后来去看了linux3.8版本的ADC通用文件----arch/arm/plat-samsung/adc.c才是比较完善的。

但是本节并不是分析这个文件,而是以另外一种架构来编写ADC驱动,因为ADC驱动实在是比较简单,就没有使用平台驱动设备模型为架构来编写了,这次我们使用的是混杂(misc)设备驱动。

问:什么是misc设备驱动?

答:miscdevice共享一个主设备号MISC_MAJOR(10),但次设备号不同。所有的miscdevice设备形成一条链表,对设备访问时内核根据设备号来查找对应的miscdevice设备,然后调用其file_operations结构体中注册的文件操作接口进行操作。

struct miscdevice
        int minor;                                //次设备号,如果设置为MISC_DYNAMIC_MINOR则系统自动分配
        const char *name;                //设备名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操作函数
        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device *parent;
        struct device *this_device;
};
dev_init入口函数分析:

static int __init dev_init(void)

        int ret;

        base_addr=ioremap(S3C2410_PA_ADC,0x20);
        if (base_addr == NULL)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map register block\n");
                return -ENOMEM;
        }

        adc_clock = clk_get(NULL, "adc");
        if (!adc_clock)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adc clock source\n");
                return -ENOENT;

        clk_enable(adc_clock);

        ADCTSC = 0;

        ret = request_irq(IRQ_ADC, adcdone_int_handler, IRQF_SHARED, DEVICE_NAME, &adcdev);
        if (ret)

                iounmap(base_addr);
                return ret;

        ret = misc_register(&misc);

        printk (DEVICE_NAME" initialized\n");
        return ret;
}
首先是映射ADC寄存器地址将其转换为虚拟地址,然后获得ADC时钟并使能ADC时钟,接着申请ADC中断,其中断处理函数为
adcdone_int_handler,而flags为IRQF_SHARED,即共享中断,因为触摸屏里也要申请ADC中断,最后注册一个混杂设备。

当应用程序open ("/dev/adc",...)时,就会调用到驱动里面的open函数,那么我们来看看open函数做了什么?

static int tq2440_ad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
        init_waitqueue_head(&(adcdev.wait));

        /* 开发板上ADC的通道2连接着一个电位器 */
        adcdev.channel=2;        //设置ADC的通道
        adcdev.prescale=0xff;

        DPRINTK( "ADC opened\n");
        return 0;
}
很简单,先初始化一个等待队列头,因为入口函数里既然有申请ADC中断,那么肯定要使用等待队列,接着设置ADC通道,因为TQ2440的ADC输入通道默认是2,设置预分频值为0xff。
当应用程序read时,就会调用到驱动里面的read函数,那么我们来看看read函数做了些什么?

static ssize_t tq2440_adc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char str[20];
        int value;
        size_t len;

        /* 尝试获得ADC_LOCK信号量,如果能够立刻获得,它就获得信号量并返回0
         * 否则,返回非零,它不会导致调用者睡眠,可以在中断上下文使用
         */
        if (down_trylock(&ADC_LOCK) == 0)

                /* 表示A/D转换器资源可用 */
                ADC_enable = 1;

                /* 使能预分频,选择ADC通道,最后启动ADC转换*/
                START_ADC_AIN(adcdev.channel, adcdev.prescale);

                /* 等待事件,当ev_adc = 0时,进程被阻塞,直到ev_adc>0 */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ev_adc);

                ev_adc = 0;

                DPRINTK("AIN[%d] = 0x%04x, %d\n", adcdev.channel, adc_data, ((ADCCON & 0x80) ? 1:0));

                /* 将在ADC中断处理函数读取的ADC转换结果赋值给value */
                value = adc_data;
                sprintf(str,"%5d", adc_data);
                copy_to_user(buffer, (char *)&adc_data, sizeof(adc_data));

                ADC_enable = 0;
                up(&ADC_LOCK);
        }
        else
        {
                /* 如果A/D转换器资源不可用,将value赋值为-1 */
                value = -1;
        }

        /* 将ADC转换结果输出到str数组里,以便传给应用空间 */
        len = sprintf(str, "%d\n", value);
        if (count >= len)

                /* 从str数组里拷贝len字节的数据到buffer,即将ADC转换数据传给应用空间 */
                int r = copy_to_user(buffer, str, len);
                return r ? r : len;

        else
        {
                return -EINVAL;
        }
}
tq2440_adc_read函数首先尝试获得ADC_LOCK信号量,因为触摸屏驱动也有使用ADC资源,两者互有竞争关系,获得ADC资源后,使能预分频,选择ADC通道,最后启动ADC转换,接着就调用wait_event_interruptible 函数进行等待,直到ev_adc>0进程才会继续往下跑,往下跑就会将adc_data数据读出来,调用copy_to_user函数将ADC数据传给应用空间,最后释放ADC_LOCK信号量。
问:什么时候ev_adc>0?默认ev_adc = 0

答:在adcdone_int_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里,等数据读出后,ev_adc被设置为1。

ADC中断处理函数adcdone_int_handler

/* ADC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irqreturn_t adcdone_int_handler(int irq, void *dev_id)
{
        /* A/D转换器资源可用 */
        if (ADC_enable)

                /* 读ADC转换结果数据 */
                adc_data = ADCDAT0 & 0x3ff;

                /* 唤醒标志位,作为wait_event_interruptible的唤醒条件 */
                ev_adc = 1;
                wake_up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return IRQ_HANDLED;

当AD转换完成后就会触发ADC中断,就会进入adcdone_int_handler,这个函数就会讲AD转换数据读到adc_data,接着将唤醒标志位ev_adc置1,最后调用wake_up_interruptible函数唤醒adcdev.wait等待队列。
总结一下ADC的工作流程:
一、open函数里,设置模拟输入通道,设置预分频值

二、read函数里,启动AD转换,进程休眠

三、adc_irq函数里,AD转换结束后触发ADC中断,在ADC中断处理函数将数据读出,唤醒进程

四、read函数里,进程被唤醒后,将adc转换数据传给应用程序

ADC驱动参考源码:

/*************************************
NAME:EmbedSky_adc.c
COPYRIGHT:www.embedsky.net
*************************************/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input.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serio.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clk.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mach/regs-clock.h>
#include <plat/regs-timer.h>

#include <plat/regs-adc.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tq2440_adc.h"

#undef DEBUG
//#define DEBUG
#ifdef DEBUG
#define DPRINTK(x...) {printk(KERN_DEBUG "EmbedSky_adc: " x);}
#else
#define DPRINTK(x...) (void)(0)
#endif

#define DEVICE_NAME        "adc"                /* 设备节点: /dev/adc */

static void __iomem *base_addr;

typedef struct

        wait_queue_head_t wait;                /* 定义等待队列头 */
        int channel;
        int prescale;
}ADC_DEV;

DECLARE_MUTEX(ADC_LOCK);        /* 定义并初始化信号量,并初始化为1 */
static int ADC_enable = 0;                        /* A/D转换器资是否可用标志位 */

static ADC_DEV adcdev;                                /* 用于表示ADC设备 */
static volatile int ev_adc = 0;                /* 作为wait_event_interruptible的唤醒条件 */
static int adc_data;

static struct clk        *adc_clock;

#define 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CON))        //ADC control
#define ADCTS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TSC))        //ADC touch screen control
#define ADCDLY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LY))        //ADC start or Interval Delay
#define ADCDA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AT0))        //ADC conversion data 0
#define ADCDAT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AT1))        //ADC conversion data 1
#define ADCUPD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0x14))                        //Stylus Up/Down interrupt status

#define PRESCALE_DIS        (0 << 14)
#define PRESCALE_EN                (1 << 14)
#define PRSCVL(x)                ((x) << 6)
#define ADC_INPUT(x)        ((x) << 3)
#define ADC_START                (1 << 0)
#define ADC_ENDCVT                (1 << 15)

/* 使能预分频,选择ADC通道,最后启动ADC转换*/
#define START_ADC_AIN(ch, prescale
        do{         ADCCON = PRESCALE_EN | PRSCVL(prescale) | ADC_INPUT((ch)) ; \
                ADCCON |= ADC_START
        }while(0)

/* ADC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irqreturn_t adcdone_int_handler(int irq, void *dev_id)

        /* A/D转换器资源可用 */
        if (ADC_enable)

                /* 读ADC转换结果数据 */
                adc_data = ADCDAT0 & 0x3ff;

                /* 唤醒标志位,作为wait_event_interruptible的唤醒条件 */
                ev_adc = 1;
                wake_up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
        return IRQ_HANDLED;
}

static ssize_t tq2440_adc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char str[20];
        int value;
        size_t len;

        /* 尝试获得ADC_LOCK信号量,如果能够立刻获得,它就获得信号量并返回0
         * 否则,返回非零,它不会导致调用者睡眠,可以在中断上下文使用
         */
        if (down_trylock(&ADC_LOCK) == 0)

                /* 表示A/D转换器资源可用 */
                ADC_enable = 1;

                /* 使能预分频,选择ADC通道,最后启动ADC转换*/
                START_ADC_AIN(adcdev.channel, adcdev.prescale);

                /* 等待事件,当ev_adc = 0时,进程被阻塞,直到ev_adc>0 */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ev_adc);

                ev_adc = 0;

                DPRINTK("AIN[%d] = 0x%04x, %d\n", adcdev.channel, adc_data, ((ADCCON & 0x80) ? 1:0));

                /* 将在ADC中断处理函数读取的ADC转换结果赋值给value */
                value = adc_data;
                sprintf(str,"%5d", adc_data);
                copy_to_user(buffer, (char *)&adc_data, sizeof(adc_data));

                ADC_enable = 0;
                up(&ADC_LOCK);
        }
        else
        {
                /* 如果A/D转换器资源不可用,将value赋值为-1 */
                value = -1;
        }

        /* 将ADC转换结果输出到str数组里,以便传给应用空间 */
        len = sprintf(str, "%d\n", value);
        if (count >= len)
        {
                /* 从str数组里拷贝len字节的数据到buffer,即将ADC转换数据传给应用空间 */
                int r = copy_to_user(buffer, str, len);
                return r ? r : len;
        }
        else
        {
                return -EINVAL;
        }
}

static int tq2440_ad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
        init_waitqueue_head(&(adcdev.wait));

        /* 开发板上ADC的通道2连接着一个电位器 */
        adcdev.channel=2;        //设置ADC的通道
        adcdev.prescale=0xff;

        DPRINTK( "ADC opened\n");
        return 0;
}

static int tq2440_adc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DPRINTK( "ADC closed\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ev_fops = {
        owner:        THIS_MODULE,
        open:        tq2440_adc_open,
        read:        tq2440_adc_read,
        release:        tq2440_adc_release,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dev_fops,
};

static int __init dev_init(void)
{
        int ret;

        base_addr=ioremap(S3C2410_PA_ADC,0x20);
        if (base_addr == NULL)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map register block\n");
                return -ENOMEM;

        adc_clock = clk_get(NULL, "adc");
        if (!adc_clock)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adc clock source\n");
                return -ENOENT;
        }
        clk_enable(adc_clock);

        ADCTSC = 0;

        ret = request_irq(IRQ_ADC, adcdone_int_handler, IRQF_SHARED, DEVICE_NAME, &adcdev);
        if (ret)
        {
                iounmap(base_addr);
                return ret;
        }

        ret = misc_register(&misc);

        printk (DEVICE_NAME" initialized\n");
        return ret;

static void __exit dev_exit(void)
{
        free_irq(IRQ_ADC, &adcdev);
        iounmap(base_addr);

        if (adc_clock)

                clk_disable(adc_clock);
                clk_put(adc_clock);
                adc_clock = NULL;

        misc_deregister(&misc);
}

EXPORT_SYMBOL(ADC_LOCK);
module_init(dev_init);
module_exit(dev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www.embedsky.net");
MODULE_DESCRIPTION("ADC Drivers for EmbedSky SKY2440/TQ2440 Board and support touch");
ADC应用测试参考源码:

/*************************************
NAME:EmbedSky_adc.c
COPYRIGHT:www.embedsky.net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int fd ;
        char temp = 1;

        fd = open("/dev/adc", 0);
        if (fd < 0)

                perror("open ADC device !");
                exit(1);
        }

        for( ; ; )

                char buffer[30];
                int len ;

                len = read(fd, buffer, sizeof buffer -1);
                if (len > 0)
                {
                        buffer[len] = '\0';
                        int value;
                        sscanf(buffer, "%d", &value);
                        printf("ADC Value: %d\n", value);

                else
                {
                        perror("read ADC device !");
                        exit(1);
                }
                sleep(1);
        }
adcstop:
        close(fd);
}
测试结果:

[WJ2440]# ./adc_test
ADC Value: 693
ADC Value: 695
ADC Value: 694
ADC Value: 695
ADC Value: 702
ADC Value: 740
ADC Value: 768
ADC Value: 775
ADC Value: 820
ADC Value: 844
ADC Value: 887
ADC Value: 937
ADC Value: 978
ADC Value: 1000
ADC Value: 1023
ADC Value: 1023
ADC Value: 1023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