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FPGA加载配置实现

楼主(2020-04-20):
引言

  根据SRAM工艺FPGA在每次上电后需要进行配置,通常情况下FPGA的配置文件由片外专用的EPROM来加载。这种传统配置方式是在FPGA的功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采用的。在系统设计要求配置速度高,容量大,以及远程升级时,这种方法就显得很不实际也不方便。本文介绍了通过ARM柯林斯对编程器件进行配置的的设计实现状语从句:。

  1配置原理与方式

  1.1配置原理

  在FPGA正常工作时,配置数据存储在SRAM单元中,这个SRAM单元也被称为配置存储器(配置RAM)。由于SRAM是易失性的存储器,因此FPGA在上电之后,外部电路需要将配置数据在芯片配置完成后,内部的寄存器以及I / O管脚必须进行初始化。等初始化完成以后,芯片才会按照用户设计的功能正常工作。

  1.2配置方式

       根据FPGA在配置电路中的角色,其配置数据可以使用3种方式载入到目标器件中:

·FPGA主动(Active)方式;

·FPGA被动(Passive)方式;

·JT

AG方式;

  在FPGA主动方式下,由目标FPGA来主动输出控制和同步信号(包括配置时钟)给专用的一种串行配置芯片,在配置芯片收到命令后,就把配置数据发到FPGA,完成配置过程。在被动方式下,由系统中的其他设备发起并控制配置过程,FPGA只输出一些状态信号来配合配置过程。被动方式包括被动串行PS(被动串行),快速被动并行FPP(快速被动并行)。 ,被动并行同步PPS(被动并行串行),被动并行异步PPA(被动并行异步),以及异步串行PSA(被动串行异步)。JTAG是IEEE 1149.1边界扫描测试的标准接口。从JTAG接口进行配置可以使用Altera的下载电缆,通过Quartus工具下载,也可以采用模仿来JTAG顺序进行配置。

  2硬件电路设计

  AT91ARM9200对EP1C6配置的硬件电路示意图如图1所示。

  在配置FPGA时,首先需要将年nCONFIG拉低(至少40us),然后拉高。当nCONFIG被拉高后,FPGA的nSTATUS也将变高,表示这时已经可以开始配置,外部电路就可以用DCLK当最后一个比特数据写入以后,CONFIG_DONE管脚被FPGA释放,被外部的上拉电阻拉高,FPGA随即进入初始化状态。

  图1 ARM配置FPGA电路原理图

  3软件设计

       本文在设计时使用Linux系统,软件编写和调试是在ADS下。主要程序如下:

静态AT91PS_PIO pioc;

内联void pioc_out_0(int掩码)

{

  pioc-> PIO_CODR =掩码;

}

内联void pioc_out_1(int掩码)

{

  pioc-> PIO_SODR =掩码;

}

内联int pioc_in(int掩码)

{

  返回pioc-> PIO_PDSR&mask;

}

内联void xmit_byte(char c)

{

  我

  对于(i = 0; i <8; i ++)

  如果(c&1)

           pioc_out_1(DATA0);

      其他

           pioc_out_0(DATA0);

           pioc_out_0(DCLK);

           pioc_out_1(DCLK);

      c >> = 1;

   }

}

无效pioc_setup()

{

   pioc-> PIO_PER = DATA0 | nCONFIG | DCLK | 状态| CONF_DONE;

   pioc-> PIO_OER = DATA0 | nCONFIG | DCLK;

   pioc-> PIO_ODR = nSTATUS | CONF_DONE;

   pioc-> PIO_IFER = nSTATUS | CONF_DONE;

   pioc-> PIO_CODR = DATA0 | nCONFIG | DCLK; pioc-> PIO_IDR = DATA0 | nCONFIG | DCLK | 状态| CONF_DONE;

   pioc-> PIO_MDDR = DATA0 | nCONFIG | DCLK;

   pioc-> PIO_PPUDR = DATA0 | nCONFIG | DCLK | 状态| CONF_DONE;

   pioc-> PIO_OWDR = DATA0 | nCONFIG | DCLK | 状态| CONF_DONE;

}

int pioc_map()

{

    int fd;

    off_t addr = 0xFFFFF800; // PIO控制器C

    静态void * base;

    如果((fd =打开(“ / dev / mem”,O_RDWR | O_SYNC))== -1)

     {

       printf(“无法打开/dev/mem。\n”);

返回0;

     }

    printf(“ / dev / mem已打开。\ n”);

    base = mmap(0,MAP_SIZE,PROT_READ | PROT_WRITE,MAP_SHARED,fd,addr&〜MAP_MASK);

    如果(base ==(void *)-1)

    {

    printf(“无法映射。\ n”);

      返回0;

    }

    printf(“内存映射到地址%p。\ n”,基数);

    pioc = base +(addr和MAP_MASK);

    返回1;

}

int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FILE *文件;

    字符数据[16];

    int nbytes,我;?

    如果(argc!= 2)

   {

      printf(“%s \ n”,argv [0]);

      返回-1;

   }

    file = fopen(argv [1],“ r”);

    如果(!文件)

   {

       printf(“找不到文件%s。\ n”,argv [1]);

       返回-1;

   }

   如果(!pioc_map())

        返回-1;

   pioc_setup();

   pioc_out_0(nCONFIG);

   对于(i = 0; i <10000 && pioc_in(nSTATUS); i ++){}

   如果(i == 10000)

   {

       printf(“ nSTATUS = 1,然后再尝试配置。\ n”);

       返回-1;

    }

    pioc_out_1(nCONFIG);

    for(i = 0; i <10000 &&!pioc_in(nSTATUS); i ++){}

    如果(i == 10000)

    {

    printf(“等待nSTATUS的超时= 1. \ n”);

       返回-1;

    }

    而((nbytes = fread(数据,sizeof(字符),sizeof(数据),文件))> 0)

    {

       如果(pioc_in(CONF_DONE))

       {

             printf(“传输数据时,CONF_DONE =1。\ n”);

             返回-1;

        }

        如果(!pioc_in(nSTATUS))

        {

           printf(“ nSTATUS = 0,同时传输数据。\ n”);

           返回-1;

        }

        对于(i = 0; i <nbytes; i ++)

             xmit_byte(data );

   }

   对于(i = 0; i <10000 &&!pioc_in(CONF_DONE); i ++)

   {

       如果(!pioc_in(nSTATUS))

       {

          printf(“ nSTATUS = 0,同时传输数据。\ n”);

          返回-1;

       }

       pioc_out_0(DATA0);

       pioc_out_0(DCLK);

       pioc_out_1(DCLK);

   }

   如果(i == 10000)

   {

          printf(“超时等待CONF_DONE = 1. \ n”);

          返回-1;

   }

   返回0;

}

  4结论

  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ARM的速度快,灵活的特点,节省了开发成本,又满足了一些特殊的系统设计要求。本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的初步

网友:
由于SRAM是易失性的存储器,因此FPGA在上电之后,外部电路需要将配置数据在芯片配置完成后,内部的寄存器以及I / O管脚必须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