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小技巧12点

楼主(2020-04-20):
单片机入门小技巧12点

1、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和低,定义单片机为TTL电平:高+5V低0V。
2、RS232电平:计算机的串口,高-12V低+12,所以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讯时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3、进制转换与逻辑、算术运算。
4、最好掌握一定的C语言基础。
5、80C51:80C51是MCS-51系列中的一个典型品种;其它厂商以8051为基核开发出的CMOS工艺单片机统称为80C51系列。

6、总线(BUS)是计算机各部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道,微机中有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两类。内部总线是CPU内部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是指CPU与其它部件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有三种:数据总线DB(DataBus),地址总线AB(AddressBus)和控制总线CB(ControlBus)。

7、CPU: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RAM: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ROM: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I/O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T/C:两个定时/计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8、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一个全双工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的串行I/O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串行通信;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高振荡频率取决于单片机型号及性能。
9、包含的头文件(可以在安装目录下INC目录下查看)通常有:reg51.hreg52.hmath.hctype.hstdio.hstdlib.habsacc.h常用有:reg51.h和reg52.h(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位寄存器);Math.h(定义常用数学运算)。
10、断服务程序的格式函数名()interruptnusingm{函数内部实现…}
11、I/O口定义Sbitbeep=P2^3
12、单片机的基本时序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振荡周期;也称时钟周期,是指为单片机提供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TX实验板上为11.0592MHZ。状态周期;每个状态周期为时钟周期的2倍,是振荡周期经二分频后得到的。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期S1~S6,也就是12个时钟周期,在一个机器周期内,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指令周期;它是指CPU完成一条操作所需的全部时间。每条指令执行时间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MCS-51系统中,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

网友:
每条指令执行时间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MCS-51系统中,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