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程序中暂停/继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20):
想请教一下matlab 中能否进行这种设置:正在运行的程序,任何时候只要按一下键盘,程序就会停止运行,并将操作交给键盘,再按下键盘,程序继续运行。
       keyboard好像只能在时间指定的时候可以,如循环到n次(n是事先指定的数)停止运行并将操作交给键盘,而不是在任何时候按下键盘就能让程序停止运行。谢谢!

网友:
从2016a开始,matlab 已经可以有暂停按钮可以暂停脚本的执行:
To pause the execution of a program while it is running, in the Editor tab, click the Pause   button. MATLAB pauses execution at the next executable line.

网友:
    感觉应该的用pause命令
    以下为该命令的用法

       pause命令用于暂时中止程序的运行。当程序运行到此命令时,程序暂时中止,然后等待用户按任意键继续进行。该命令在程序的调试过程和用户需要查询中间结果时十分有用。调用格式:

   pause:导致M文件的停止,等待用户按任意键继续运行

       pause(n):此用法将在继续执行前中止执行程序n秒,这里n可以是任意实数。时钟的精度是由MATLAB的工作平台所决定的,绝大多数工作平台都支持0.01秒的时间间隔。

   pause on:此用法将允许后续的pause命令中止程序的运行。

       pause off:此用法将保证后续的任何pause或pause(n)语句都不中止程序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