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MATLAB求解微分方程组并画出解函数图?

楼主(2020-04-20):
求解微分方程组,画出解函数图。

x'= -x^3-y, x(0)=1
y'= x-y^3, y(0)=0.5   0<t<30
请教高手指点给出程序与结果,谢谢

网友:
    碰巧正好学习了微分方程解法
matlab内置的函数(数值解法)有ode系列,help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上的是有关数字分析的课程,我猜老师的意思应该让你自己写代码
我分别尝试了Euler法 梯形法 四阶RK法  代码如下:
以y‘=|sin2x、,y(0)=1为例:

编写一阶导数m文件:

    %一阶常微分方程的m文件
    function y1=myfun(x,y)
y1=abs(sin(2*x));

    Euler法:

    %向前差分Euler法解常微分方程
        %fun:f(x)的一阶导数m文件
        %x0,xt:自变量的初值和终值
        %y0:f(x)在x0处的值
    %h:步长
    function [Eulerx,Eulery]=MyEuler(myfun,x0,xt,y0,h)
    x=(x0:h:xt)';%定义自变量数组
y(1,: )=y0;%初始化因变量数组
    for k = 1:length(x)-1
    f=feval(myfun,x(k),y(k,: ));%计算每个迭代点的一阶导数值
    f=f(: )';
        y(k+1,: )=y(k,: )+h*f; %向前迭代
    end
    Eulerx=x;
Eulery=y;

    梯形法:

    %梯形法解常微分方程
        %fun:f(x)的一阶导数m文件
        %x0,xt:自变量的初值和终值
        %y0:f(x)在x0处的值
        %h:步长
function [Tixingx,Tixingy]=MyTixing(myfun,x0,xt,y0,h)
    x=(x0:h:xt)';%定义自变量数组
y(1,: )=y0;%初始化因变量数组
    Y(1,: )=y0;%中间量
for k=1:length(x)-1
        f=feval(myfun,x(k),y(k,: ) );%计算每个迭代点的一阶导数值
        f=f(: )';
    Y(k+1,: )=y(k,: )+h*f; %y0(n+1)
        F=feval(myfun,x(k+1),Y(k+1,: ));%计算每个迭代点的一阶导数值
    F=F(: )';
    y(k+1,: )=y(k,: )+0.5*h*(f+F); %y(n+1)
    end
Tixingx=x;
Tixingy=y;

四阶RK法:

    %四阶Runge-Kutta法解常微分方程
    %fun:f(x)的一阶导数m文件
    %x0,xt:自变量的初值和终值
    %y0:f(x)在x0处的值
    %h:步长
    function [RK4x,RK4y]=RK4(myfun,x0,xt,y0,h)
x=(x0:h:xt)';%定义自变量数组clear all;clc;
x0=0;xt=2*pi;%x0,xt:自变量的初值和终值
y0=1;%y0:f(x)在x0处的值
    h=0.2;%h:步长
[Eulerx,Eulery]=MyEuler(@myfun,x0,xt,y0,h);%欧拉法
a=fliplr(Eulery');%求算f(22*pi)
    y_Euler=a(1);
[Tixingx,Tixingy]=MyTixing(@myfun,x0,xt,y0,h);%梯形法
    a=fliplr(Tixingy');%求算f(22*pi)
    y_Tixing=a(1);
[RK4x,RK4y]=RK4(@myfun,x0,xt,y0,h);%四阶Runge-Kutta法法
a=fliplr(RK4y');%求算f(22*pi)
    y_RK4=a(1);
[ode45x,ode45y]=ode45(@myfun,[x0:h:xt],[1]);%matlab内置函数
a=fliplr(ode45y');%求算f(22*pi)
y_ode45=a(1);
    figure;
    figure_FontSize=18; %修改字体
plot(Eulerx,Eulery,'ro',Tixingx,Tixingy,'g*',RK4x,RK4y,'bd',ode45x,ode45y,'ks','LineWidth',2);%做图
    legend('Euler','Tixing','RK4','ode45');%图例
Y=[y_Euler,y_Tixing,y_RK4,y_ode45];
    axis([x0 xt y0 max(Y)]); %定义坐标轴范围
    label1={'方法';'Euler';'Tixing';'RK4';'ode45'};
label2={'y(2π)';y_Euler;y_Tixing;y_RK4;y_ode45};
    % label=[label1,label2];
    text(x0+0.1*(xt-x0),0.8*max(Y),label1); %显示y(2π)
    text(x0+0.3*(xt-x0),0.8*max(Y),label2);

    y(1,: )=y0;%初始化因变量数组
    for k=1:length(x)-1
    K1=feval(myfun,x(k),y(k,: ));%计算系数
    K2=feval(myfun,x(k)+0.5*h,y(k,: )+0.5*K1');
    K3=feval(myfun,x(k)+0.5*h,y(k,: )+0.5*K2');
    K4=feval(myfun,x(k)+h,y(k,: )+h*K3');
        y(k+1,: )=y(k,: )+(1/6)*h*(K1'+2*K2'+2*K3'+K4');%迭代
end
    RK4x=x;
    RK4y=y;

网友:
    楼主的图用Forcal绘制,代码:
    • !using["XSLSF"];                //使用命名空间XSLSF
    • //数组xArray存放x的值;ti为当前有效值的个数;tmax为ti对应的时间;tmin为起始时间。
    • xt(t:k:xArray,ti,tmax,tmin)=
    • {
    •   k=(t-tmin)/(tmax-tmin)*ti-1,
    •   if[k<0, k=0], if[k>=ti, k=ti-1],
    •   xArray.getrai[k]
    • };
    • //数组yArray存放y的值;ti为当前有效值的个数;tmax为ti对应的时间;tmin为起始时间。
    • yt(t:k:yArray,ti,tmax,tmin)=
    • {
    •   k=(t-tmin)/(tmax-tmin)*ti-1,
    •   if[k<0, k=0], if[k>=ti, k=ti-1],
    •   yArray.getrai[k]
    • };
    • //函数定义,用于计算微分方程组中各方程右端函数值,连分式法对微分方程组积分一步函数pbs1将调用该函数f。
    • //t为自变量,x,y为函数值,dx,dy为右端函数值(即微分方程的值)。
    • f(t,x,y,dx,dy)=
    • {
    •   dx=-(x^3)-y,
    •   dy=x-y^3
    • };
    • //用连分式法对微分方程组进行积分,获得理论值。
    • //t1,t2为积分的起点和终点。
    • //h,s为自动变量。
    • //模块变量:hf为函数f的句柄,要预先获得该句柄;Array为工作数组;step为积分步长;eps为积分精度。
    • 积分(t1,t2:h,s:hf,Array,step,eps)=
    • {
    •   s=ceil[(t2-t1)/step],        //计算积分步数
    •   h=(t2-t1)/s,                 //重新计算积分步长
    •   {   pbs1[hf,t1,Array,h,eps], //对微分方程组积分一步
    •       t1=t1+h                  //积分步长增加
    •   }.until[abs(t1-t2)<h/2]      //连续积分至t2
    • };
    • 数据(:i,h,t1,t2,x,y,static,free:hf,Array,step,eps,max,xArray,yArray,ti,tmax,tmin)= //微分方程组积分获得数据
    • {
    •   if[free,delete(Array),delete(xArray),delete(yArray),return(0)],
    •   hf=HFor("f"),                               //模块变量hf保存函数f的句柄,预先用函数HFor获得该句柄
    •   step=0.01,eps=1e-6,                         //积分步长step要合适,积分精度eps越小越精确,用于对微分方程组积分一步函数pbs1
    •   Array=new[rtoi(real_s),rtoi(2*15)],         //申请工作数组
    •   max=1001,
    •   xArray=new[rtoi(real_s),rtoi(max)],         //申请工作数组
    •   yArray=new[rtoi(real_s),rtoi(max)],         //申请工作数组
    •   Array.setra(0,1,0.5),                         //设置积分初值,通过模块变量Array传递,Array是一个数组
    •   xArray.setra(0,1),                          //设置xArray的第一个值
    •   yArray.setra(0,0.5),                          //设置yArray的第一个值
    •   ti=1, h=step*3, tmin=0, tmax=0, t1=0, t2=h,
    •   i=1,(i<max).while{
    •     积分(&t1,t2),                             //从t1积分到t2
    •     Array.getra(0,&x,&y),                     //从数组Array获得t2时的积分值
    •     xArray.setra(i,x), yArray.setra(i,y),     //将积分值保存到数组
    •     ti=i+1, tmax=t1, t2=t2+h,
    •     i++
    •   }
    • };
    • //绘制函数图形
    • (::hxt,hyt)= hxt=HFor("xt"), hyt=HFor("yt");  //获得函数xt和yt的句柄,保存在模块变量中
    • gleDrawScene[HFor("Scene")],stop();      //设置场景绘制函数后退出
    • Scene(::hxt,hyt,tmax,tmin)=
    • {
    •     glClear[],                           //清除屏幕以及深度缓存
    •     glLoadIdentity[],                    //重置视图
    •     glTranslated[0,0,-20],               //移动坐标,向屏幕里移动10个单元
    •     glColor3d[0,0,1],                    //设置颜色
    •     fgPlot[hxt,tmin,tmax,FG_Y,-1,2],   //绘制一元函数图象
    •     glColor3d[1,0,0],                    //设置颜色
    •     fgPlot[hyt,tmin,tmax,FG_Y,-1,2]    //绘制一元函数图象
    • };

网友:
    用1stOpt更简单:
    • Variable t=[0:0.2:30],x=1,y=0.5;
    • Plot x,y;
    • ODEFunction x'= -x^3-y, y'= x-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