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问题】5G频段是如何划分的及频点又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20-04-20):
    新人求解,5G频段是如何划分的及频点又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中国三大运营商频段划分   就我国目前来说,三大运营商划分的频段如下:    中国移动:2515MHz-2675MHz共160MHz,频段号为n41;4800MHz-4900MHz共100MHz,频段号为n79;    中国联通:3500MHz-3600MHz共100MHz,频段号为n78;    中国电信:3400MHz-3500MHz共100MHz,频段号为n78。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合用资源,所以都可以看为n78,此外,中国广电频段号为n28。    频点的计算    3GPP定义了Global raster(全局的频点栅格,用ΔFGlobal表示),频段越高,栅格越大,用于计算5G频点号。不再像LTE那样需要根据使用的band号和对应的起始频点来查表计算。    5G的频点计算公式如下:    5G的频点计算公式     5G的频点计算公式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组网中中心频点的取值并不是连续的。    3GPP又定义了5G频点栅格Channel Raster来规范小区中心频段的取值。Channel raster用于指示空口信道的频域位置,进行资源映射(RE和RB的映射),即小区的实际的频点位置必须满足channel raster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