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如何将图层对齐,虽用了许多次,但还是没得要领?

楼主(2020-04-20):
cam350中如何将图层对齐,虽用了许多次,但还是没得要领?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网友:
A不同图层对齐:原则是先选要移到哪,再选要移的层,具体细节,左键点选,右键确认,最好选择焊盘,而且图要放很小,选中焊盘中心会显示一个叉

B直接对坐标:先录取坐标,然后用移动功能,输坐标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