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射频电路参考用书,射频电路与芯片设计要点

楼主(2020-04-20):
第1章阻抗匹配的重要性
1.1 射频和数字电路在设计,上的区别
众所周知,数字信号的数据传输速率单位是bps(比特/秒)、Mbps( 兆比
特/秒)和Gbps(吉比特/秒),而频率的单位是Hz、MHz和GHz。它们之间的
相同之处在于分母都是时间。如果以射频频率来划分,数字电路可以分成两
类:低速数字电路和高速数字电路。
低速数字电路可以定义为数据传输速率远小于射频频率,即
R <《fRF
(1.1)
高速数字电路可以定义为
R=few
(1.2)
R>fnp
这里R是数据传输速率,fur是射频频率。
射频频率的范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说来,这个频率范围在
MHz~GHz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稍微有所改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设射频
频率fr的下限为
fue = 10 MHz
(1.3)
那么,由式(1.1)得出的低数据传输速率应该是
R《10Mbps
(1.4)
也就是说,数据传输速率为10Mbps的数字信号波形的特点是它的主频谱
为10MHz。式(1.2)表示的高速数据传输速率可以表示为
R≈10 Mbps
(1.5)

R> 10 Mbps
射频电路设计中的一些特别要求如阻抗匹配和射频接地等,在高速数字电
路设计中也应该考虑到。另一方面,低速和高速数字电路的设计规则完全不
同。下面章节将对此展开进一步讨论。
1.1.1低速数字电路:
20世纪后半叶,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各种新型数字和射频电

网友:
    众所周知,数字信号的数据传输速率单位是bps(比特/秒)、Mbps( 兆比 特/秒)和Gbps(吉比特/秒),而频率的单位是Hz、MHz和GHz。它们之间的 相同之处在于分母都是时间。如果以射频频率来划分,数字电路可以分成两 类:低速数字电路和高速数字电路。

网友(2020-06-29):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01):
    看一看是什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