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封装工艺系列之焊线篇

楼主(2020-04-20):
    1目的
    在压力、热量和超声波能量的共同作用下,使金丝在芯片电极和外引线键合区之间形成
    良好的欧姆接触,完成内外引线的连接。
2. 技术要求
2.1 金丝与芯片电极、引线框架键合区间的连接牢固
    T B@&zV{#} 2.2 金丝拉力:25μm金丝F最小>5CN,F平均>6CN: 32μm金丝F最小>8CN,F平均>10CN。
    2.3 焊点要求
    2.3.1金丝键合后第一、第二焊点
2.3.2 金球及契形大小说明
    金球直径A: ф25um金丝:60-75um,即为Ф的2.4-3.0倍
    球型厚度H:ф25um金丝:15-20um,即为Ф的0.6-0.8倍;
    契形长度D: ф25um金丝:70-85um,即为Ф的2.8-3.4倍;
    '2.3.3 金球根部不能有明显的损伤或变细的现象,契形处不能有明显的裂纹
    - 2.4 焊线要求)q}z ^/c
2.4.1 各条金丝键合拱丝高度合适,无塌丝、倒丝,无多余焊丝
    2.5 金丝拉力,
    2.5.1第一焊点金丝拉力以焊丝最高点测试,从焊丝的最高点垂直引线框架表面在显微镜观察下向上拉,测试拉力。如图所示:
键合拉力及断点位置要求:
    3.工艺条件
由于不同机台的参数设置都不同,所以没有办法统一。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主要要设置的地方:ndS7Q#I_`
键合温度、第一第二焊点的焊接时间、焊接压力、焊接功率、拱丝高度、烧球电流、尾丝长度等等。$b,a^5UV
    4.注意事项
4.1 不得用手直接接触支架上的芯片以及键合区域。
    4.2 操作人员需佩带防静电手环,穿防静电工作服,避免静电对芯片造成伤害。
4.3 材料在搬运中须小心轻放,避免静电产生及碰撞,需防倒丝、塌丝、断线及沾附杂物。#{%MQb0r7[
4.4 键合机台故障时,应及时将在键合的在制品退出加热板,避免材料在加热块上烘烤过久而造成银胶龟裂及支架变色。3
二、键合设备
    ASM的立式机台
卧式(现在手上没有图片,改天照了传上来)
    键合机台的操作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了,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难的就是线形的设置了,这个就要慢慢的摸索了,一个好的操作员要做到没有其他人比他更了解这个机台。由于参数设置和可能的出现的问题会较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来吧,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有新的资料我会随时更新的

网友:
    ASM的立式机台  卧式(现在手上没有图片,改天照了传上来) 键合机台的操作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了,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难的就是线形的设置了,这个就要慢慢的摸索了,一个好的操作员要做到没有其他人比他更了解这个机台。由于参数设置和可能的出现的问题会较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来吧,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有新的资料我会随时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