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辨别陶瓷线路板品质优劣?

楼主(2020-04-20):
    如何辨别陶瓷线路板品质优劣?

网友:
    1、看陶瓷板材质参数。由于陶瓷线路板将陶瓷基板作为这个线路的支撑板,其材质品质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对陶瓷线路板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质量有保证的陶瓷线路板应当是选用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耐强酸碱)、热导率高等拥有诸多良好的品质的陶瓷基板材料进行制作,这方面的参数信息可通过咨询或者查看具体的产品制造说明进行了解。   2、看陶瓷线路板做工精细。由于陶瓷线路板属于精密的电路板部件,在小面积的陶瓷板上有无数的电阻电容元件,高品质的陶瓷线路板要求电子元之间的距离、黏合紧密度等都有严格要求,当然陶瓷线路板的外观平整度高、边缘平整等也可体现出其加工质量。   3、通过试用。陶瓷线路板的一大优势便是其导热性能好,进而保证其抗高压,耐用。消费者让线路板工作一段时间,再截断电源停止其工作,测试其温度以及整个电路电流流通速度,如温度过高则说明其导热性能不好,不是质量上佳的陶瓷线路板。   4、通过了解陶瓷线路板厂家信息。陶瓷线路板的制造生产厂家正规、具有较大的规模、有多种资质,往往意味着其生产和制造是通过正规、严格的生产的工艺和要求的,材质的选用也会有所保证,这才说明它是通过质量认证的陶瓷线路板;当然与此同时还要了解陶瓷线路板相应的品牌口碑和具有的用户评价,这两方面的信息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直接表现出陶瓷线路板的品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