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一

楼主(2020-04-20):
    s3c2440 lcd驱动源码文件是:drivers/video/s3c2410fb.c

    看驱动源码首先当然是先看入口函数,这里是s3c2410fb_init函数

int __init s3c2410fb_init(void)
{
            /* 注册一个s3c2410fb_driver平台驱动 */
            int ret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3c2410fb_driver);

            if (ret == 0)
                ret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3c2412fb_driver);;

            return ret;
    }
出口函数,自然是注销s3c2410fb_driver平台驱动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10fb_cleanup(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3c2410fb_driver);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3c2412fb_driver);

    我们研究的是s3c2440,只关心s3c2410fb_driver,s3c2412fb_driver不用理会。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10fb_driver = {
            .probe                = s3c2410fb_probe,
        .remove                = s3c2410fb_remove,
        .suspend        = s3c2410fb_suspend,
            .resume                = s3c2410fb_resume,
            .driver                = {
                .name        = "s3c2410-lcd",
                .owner        = THIS_MODULE,
            },
    };
这里看到s3c2410fb_driver的name字段为s3c2410-lcd。回顾这钱前面章节说过的知识,如果linux系统中存在同名的平台设备时,就会调用平台驱动的probe函数。这里,如果存在有同名"s3c2410-lcd"的平台设备,就会调用s3c2410fb_driver的s3c2410fb_probe函数。
在source  insight搜索s3c2410-lcd,很快就能搜索到arch/ARM/plat-s3c24xx/devs.c中有那么一段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lcd = {
        .name                  = "s3c2410-lcd",
            .id                  = -1,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3c_lcd_resource),
            .resource          = s3c_lcd_resource,
            .dev              = {
                    .dma_mask                = &s3c_device_lcd_dmamask,
                .coherent_dma_mask        = 0xffffffffUL
        }
};

EXPORT_SYMBOL(s3c_device_lcd);
其中平台设备中比较重要的是成员是resource,这里是s3c_lcd_resource

    static struct resource s3c_lcd_resource[] = {
            [0] = {
                .start = S3C24XX_PA_LCD,                                /* 0x4D000000 */
                .end   = S3C24XX_PA_LCD + S3C24XX_SZ_LCD - 1,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 {
                    .start = IRQ_LCD,                                                /* IRQ = 32 */
                    .end   = IRQ_LCD,
                    .flags = IORESOURCE_IRQ,

    };

    static u64 s3c_device_lcd_dmamask = 0xffffffffUL;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要分析probe函数了

    static int __init s3c2410fb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return s3c24xxfb_probe(pdev, DRV_S3C2410);
    }
s3c2410fb_probe函数调用s3c24xxfb_probe函数,这是lcd驱动的关键函数之一,留到"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二"再分析,但是在分析这个函数前,需要来熟悉一下几个结构体。
    linux lcd驱动中有个关键词叫帧缓冲,它是linux为显示设备提供的一个接口,它允许应用程序在图形模式下直接对显示缓冲区进行读写操作,用户不必关心物理显示缓冲区的具体位置及存放方式,这些都由帧缓冲设备驱动本身来完成。

    帧缓冲设备为标准字符设备,主设备号为29,对应/dev/fbn 设备文件,帧缓冲设备最关键的一个数据结构是fb_info结构体,它包括了关于帧缓冲设备属性和操作的完整描述。

struct fb_info {
        int node;                                                //用作次设备号索引
            int flags;
            struct mutex lock;                                //用于open/release/ioctl函数的锁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可变参数,重点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x;        //固定参数,重点
            struct fb_monspecs monspecs;        //显示器标准
            struct work_struct queue;                //帧缓冲区队列
        struct fb_pixmap pixmap;                //图像硬件映射
            struct fb_pixmap sprite;                //光标硬件映射
        struct fb_cmap cmap;                        //当前颜色表
        struct list_head modelist;      //模式链表
            struct fb_videomode *mode;                //当前video模式

        char __iomem *screen_base;                //显存基地址
            unsigned long screen_size;                //显存大小
            void *pseudo_palette;                        //伪16色颜色表
#define FBINFO_STATE_RUNNING        0
#define FBINFO_STATE_SUSPENDED        1
        u32 state;                                                //硬件状态,如挂起
        void *fbcon_par;                //用作私有数据区
            void *par;                                                //info->par指向了额外多申请内存空间的首地址
};
s3c2410fb_info结构体,这是s3c2410抽像出来的特有信息

    struct s3c2410fb_info {
        struct device                *dev;                        //设备
            struct clk                        *clk;                        //时钟

        struct resource                *mem;                        //资源
            void __iomem                *io;                        //IO地址
            void __iomem                *irq_base;                //IRQ基数

        enum s3c_drv_type        drv_type;                //驱动类型,S3C2410或S3C2412
            struct s3c2410fb_hw        regs;                        //s3c2410 lcd硬件寄存器

            unsigned int                palette_ready;        //调色板是否就绪标志位

            /* keep these registers in case we need to re-write palette */
        u32                        palette_buffer[256];        //调色板缓冲区
            u32                        pseudo_pal[16];                        //伪颜色表
};
    s3c2410fb_display结构体,关于LCD参数的描述,如分辨率,LCD类型,BPP等等

/* LCD description */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
            /* LCD type */
        unsigned type;

            /* Screen size */
            unsigned short width;
            unsigned short height;

            /* Screen info */
        unsigned short xres;
        unsigned short yres;
        unsigned short bpp;

        unsigned pixclock;                         /* pixclock in picoseconds */
        unsigned setclkval;                         /* clkval */
            unsigned short left_margin;  /* value in pixels (TFT) or HCLKs (STN) */
            unsigned short right_margin; /* value in pixels (TFT) or HCLKs (STN) */
            unsigned short hsync_len;    /* value in pixels (TFT) or HCLKs (STN) */
            unsigned short upper_margin; /* value in lines (TFT) or 0 (STN) */
        unsigned short lower_margin; /* value in lines (TFT) or 0 (STN) */
        unsigned short vsync_len;         /* value in lines (TFT) or 0 (STN) */

            /* lcd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unsigned long        lcdcon5;
};
对于TQ2440的液晶屏实例为tq2440_lcd_cfg,为方便查阅这里省略了其他分辨率的参数设置

    /* LCD driver info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tq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TQ2440的液晶是4.3寸的,分辨率是480*272 */
    #elif defined(CONFIG_FB_S3C24X0_TFT480272)  /* config_EmbedSky_W43:CONFIG_FB_S3C24X0_TFT480272=y */
        .width                = 480,
        .height                = 272,

        .pixclock        = 40000,    /* HCLK 100 MHz, divisor 1 */
        .setclkval        = 0x4,
        .xres                = 480,
            .yres                = 272,
        .bpp                = 16,
        .left_margin        = 19,        /* for HFPD*/
            .right_margin        = 10,        /* for HBPD*/
        .hsync_len        = 30,                /* for HSPW*/
            .upper_margin        = 4,        /* for VFPD*/
        .lower_margin        = 2,        /* for VBPD*/
        .vsync_len        = 8,                /* for VSPW*/
    };
s3c2410fb_mach_info结构体,它包括了s3c2410fb_display结构体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isplays;                //s3c2410fb_display结构体
            unsigned num_displays;                                        //displays的个数
        unsigned default_display;                                //默认的default_display个数

            /* GPIOs */
            unsigned long        gpcup;                                        //GPC
        unsigned long        gpcup_mask;
        unsigned long        gpccon;
            unsigned long        gpccon_mask;
        unsigned long        gpdup;                                        //GPD
            unsigned long        gpdup_mask;
        unsigned long        gpdcon;
        unsigned long        gpdcon_mask;

            /* lpc3600 control register */
        unsigned long        lpcsel;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