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的疑惑

楼主(2020-04-20):
如图,当我输入的电源为110V的交流电源,负载为额定电压交流120V-1A的马达,而变压器却能承受110V-220V的交流电压。

焊接了110V的压敏电阻,插错到220V的市电上直接炸了,所以突然想到我后端都能承受住220V的交流电压,为什么不换成220V型的压敏电阻?或者是因为负载的原因,保护马达?
有没有大佬对压敏电阻有精通,请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压敏电阻设置一定参数值就可以,这样的器件性能指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