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设计前需要准备什么?

楼主(2020-04-20):
    FPC线路板生产前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规划,才能使得生产中出现问题时从容的应对,但是FPC软板的生产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是无法预料的。

1.定义最终产品需求

    建议采用市场导向定义最终FPC产品,产品要尽量依据最终使用者来思考,才能确保FPC软板符合预期并且是最佳的选择。

    2.决定信赖度需求

    设计者应该提前考量FPC产品信赖度需求,需要哪一种等级的信赖度。IPC依据产品应用做出分类系统,等级一属于消费性产品、等级二则是商用与通信、等级三必须能符合军事、航天太空与比较长寿命水准的产品。FPC产品终端需求明显影响技术选择,这些必须以材料与制程观点检讨。

    3.决定操作环境

    产品操作环境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子,他会影响设计与制造选择性。应该提出的问题包括FPC产品最终会被用在哪方面。这种先期的思考,可以帮助设计者判定会面对怎么样的作业环境,同时可以肃清整体FPC产品生命周期中,需要面对的温度与相对湿度极端程度,应该还包括FPC产品面对的热循环频率与周期。

    4.定义构装结构

    再设计程式中优先考虑构装目标尺寸与形状,这是在做出其它判定前比较基础的解读与决定。

    5.定义机械性需求

    考虑FPC软板需求要达到那些机械性规格?是静态还是动态?

    6.定义电性需求

    对于任何电子产品,这都是必须尽早决定的议题,必须定义什么是关键性需求?

    7.决定元件位置

    对一般元件,连接器、开闭与其它装置应该要配置在强化区域如:补强区,需要柔软或者弯折的位置不应该配置元件。

    8.决定组装方法

    FPC软板设计者应该要及早的考量采用的元件与组装方法、产品数量、基材种类与零件尺寸,这些都会对定义与思考组装方式有帮助。

    9.定义电性测试需求

    需要什么类型与等级的测试?怎样进行测试?这些项目时常被忽视或在设计程式后才考虑。不论如何,还是建议这些重要的测试工作应该在设计前就列入考虑。

    10.定义机械性测试的需求

    机械性测试,特别是挠曲持久性测试,为动态FPC软板产品最常见需要进行的测试。

网友:
    产品操作环境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子,他会影响设计与制造选择性。应该提出的问题包括FPC产品最终会被用在哪方面。这种先期的思考,可以帮助设计者判定会面对怎么样的作业环境,同时可以肃清整体FPC产品生命周期中,需要面对的温度与相对湿度极端程度,应该还包括FPC产品面对的热循环频率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