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防雷保护有哪些方案?

楼主(2020-04-20):
    网口防雷保护有哪些方案?根据不同的防雷等级有哪些接法对应防护多少KV的雷击,共模和差模各能防多少?
如下是接的比较全的防雷方案,但是有些项目不需要防护那么高的等级

楼主:
    用在室内的防护是不是各个中间抽头通过防雷管接地就可以了?可以防共模和差模多少KV不太清楚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根据不同使用环境,有不同等级,你防护器件选型也是一个,你的PCB走线粗细同样决定了。不同等级方案也不同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分享的模板?

网友:
    坦白了,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