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宝开关电源芯片介绍LDO和DC-DC的区别

楼主(2020-04-20):
开关电源芯片里面的LDO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或者叫低压降器件,说明它一般用于需要降压的场合,具有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等优点。它需要的外接元件也很少,通常只需要一两个旁路电容。LDO线性稳压器的性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调整管是用P沟道MOSFETP沟道MOSFET是电压驱动的,不需要电流,所以大大降低了器件本身消耗的电流。另外,P沟道MOSFET上的电压降大致等于输出电流与导通电阻的乘积。由于MOSFET的导通电阻很小,因而它上面的电压降非常低。
开关电源芯片里面涉及的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DC/DC包括升压、降压、升/降压和反相等电路。DC/DC转换器的优点是效率高、可以输出大电流、静态电流小。随着集成度的提高,许多新型DC/DC转换器仅需要几只外接电感器和滤波电容器。但是,这类电源控制器的输出脉动和开关噪音较大、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
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调整管是用P沟道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