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阻电容怎么分类?

楼主(2020-04-20):
电容(阻)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的电容器称作可调电容器,也叫做半微调电容器。可调电容是没有极性的。
目录

  • 名片
  • 可调电容器的分类与区别
  • 可调电容器的主要参数

  名片

  • 电容(阻)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的电容器称作可调电容器,也叫做半微调电容器。可调电容是没有极性的。

  可调电容器的分类与区别

  •   实际的电路应用中又根据其封装方式的不同分为贴片可调电容(SMD),插件可调电容(DIP);根据制造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陶瓷可调电容,PVC可调电容,空气可调电容等。通常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上微调电容与可调电容是有区别的,表现在: 微调电容:让两极板的距离、相对位置或面积可调,便构成微调电容.它的介质有空气、陶瓷、云母、薄膜等。

  可调电容器的主要参数

  •   1、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
  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2、额定电压
      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最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损坏。
      3、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大越好。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4、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
  5、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网友: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