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容有什么特征?

楼主(2020-04-20):
薄膜电容器由于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因此是一种性能优秀的电容器。它的主要特性如下: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频率响应宽广),而且介质损失很小。
目录

  • 介绍
  • 类别
  • 特性
  • 特点
  • 特征

  介绍

  •   薄膜电容器由于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因此是一种性能优秀的电容器。它的主要特性如下: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频率响应宽广),而且介质损失很小。基于以上的优点,所以薄膜电容器被大量使用在类比电路上。尤其是在信号交连的部份,必须使用频率特性良好,介质损失极低的电容器,方能确保信号在传送时,不致有太大的失真情形发生。在所有的塑胶薄膜电容当中,又以聚丙烯(PP)电容和聚苯乙烯(PS)电容的特性最为显著,当然这两种电容器的价格也比较高。然而近年来音响器材为了提升声音的品质,所采用的零件材料已愈来愈高级,价格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近年来PP电容和PS电容被使用在音响器材的频率与数量也愈来愈高。读者们可以经常见到某某牌的器材,号称用了多少某某名牌的PP质电容或PS质电容,以做为在声音品质上的背书,其道理就在此。

  类别

  •   通常的薄膜电容器其制法是将铝等金属箔当成电极和塑胶薄膜重叠后卷绕在一起制成。但是另外薄膜电容器又有一种制造法,叫做金属化薄膜(Metallized Film),其制法是在塑胶薄膜上以真空蒸镀上一层很薄的金属以做为电极。如此可以省去电极箔的厚度,缩小电容器单位容量的体积,所以薄膜电容器较容易做成小型,容量大的电容器。例如常见的MKP电容,就是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Metai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的代称,而MKT则是金属化聚乙酯电容(Metailized Polyester)的代称。

  特性

  •   1.耐热性好,额定工作温度为70℃ ,最高工作温度可达155℃。②电压稳定性好,温度系数小。
  2.应用非常广泛,适用于交流、直流及脉冲电路。

  特点

  •   金属膜电容是非感应式,用聚脂膜做为介质和铝箔为电极绕制而成,镀锡铜包钢线,具有环氧树脂包封;1、稳定性和可靠性;2、无感应式结构使损耗因素降至最低;3、优异的环境表现。4、ESR低。技术要求:额定温度:-40℃~~+85℃;额定电压:100V、250V、400V、630V;电容量范围:0.001UF~~0.47UF;电容量偏差:±5%(J)、±10(K)、±20%(M);损耗正切角:1.0%(max)at 1KHz;耐电压:Teminal to (at20±5℃).本品用于需要降噪音的小信号电路的工商业设备中十分理想。

  特征

  •   阻抗性高,具有良好的可焊性和自复性质,微型节约尺寸空间。规格:1、工作温度:-40℃~~+85℃;2、电容范围:0.01UF~~10UF;3、电容公差:±5%(J)、±10(K)、±20%(M);额定电压:100V、250V、400V、630V;损耗正切角:1.0%(max)at 1KHz;耐电压:Teminal to (at20±5℃).本品适合于耦合、滤波、整流和计时电路中,在远程通讯,数据处理、工业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的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薄膜电容器由于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因此是一种性能优秀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