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哪个牌子比较好_变频器厂家排名(国产)

楼主(2020-04-20):
如何选择变频器

  变频器可以帮助您将60Hz更改为50Hz,也可以通过内部升压变压器将110V升压至220V,反之亦然。在购买变频器之前,最好理解变频器将连接什么类型的负载。

  有五种常见的负载形式,应根据负载能力和类型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容量。但考虑到电网电压波动,浪涌电流和短时过载等因素,我们应该在变频器的功率容量选择上保持适当的余量。以下对于变频器选择的一些建议:

  1、电阻负载

  功率容量=1.1倍负载功率容量。

  2、RC负载

  功率容量=1.1倍负载视在功率容量。

  3、电机负载

  电机起动电流约为在硬启动(直接启动)的情况下,额定电流的5-7倍,启动时间通常在2秒内。在触发过载保护之前,变频器过载能力在几毫秒内通常为200%。因此,考虑到启动容量,建议选择变频器的电源容量比电机容量高6倍,如果电机启动很硬,意味着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高于负载启动电流。否则,你最好安装一个软启动或变频驱动电机。

  4、整流器负载

  输入电路包括整流二极管(或晶闸管)和滤波电容器,如果输入电路没有软启动器件,则负载可在输入开关闭合时被视为短路,这将产生巨大的冲击电流触发变频器过流保护。如果频繁启动浪涌电流大,也会影响负载电路。因此,整流器负载输入电路应采取软启动措施来限制启动电流。

  5、由于整流器负载电流为脉冲电流,电流波峰因数可高达3?3.5倍,因此长期影响输出电压波形,影响取决于负载电流波峰因数。一般情况下,当当前波峰因数》2:00时,请按以下公式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容量:功率容量=负载电流波峰因数/2倍负载视在功率。

  6、再生负载

  如可逆电机,变速电机负载,电机反转过程中会有高反电动势,容易损坏变频器,请在订购变频器之前指定此类负载。

  7、混合负载

  考虑每个负载功率容量的比例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

  变频器哪个牌子比较好

  西门子

  西门子是中国自动化市场最大的供应商,提供全系列的变频器产品。其变频器业务分布于3个业务部门,即标准传动部、运动控制部和大型传动部。西门子提供不同需求的全系列产品,从普通标准传动MM3/4系列到高性能工程型变频器6SE70/71,从0.1KW的G11变频器到功率达到10MW级别的SIMOVERT S,西门子的产品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由于产品的全面性,西门子在变频器的主要应用行业都表现较好。在最大的几个行业分支,譬如纺织、石油、冶金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在轧机和起重机上西门子更是具有绝对的优势。近年来一些超大型用户的采购,譬如正华港机,给于了西门子业务很大的推动力。

  ABB

  ABB的变频器在很多行业都具有竞争力,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等领域表现良好。

  Fuji

  富士是中国最早使用的变频器品牌之一,在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至今仍然占据供水变频器市场的最大份额。在欧美和日本其他品牌的竞争下,尽管业务量持续上升,Fuji变频器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三菱

  作为日系企业的代表,三菱产品在价格、技术支持和易得性上占据优势。由于最初进入市场时依靠代理商,因此完善的销售渠道成为三菱的一大优势。然而,以销售为导向也造成了三菱在中国市场的保守策略。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能力偏弱,产品难以进入大型项目之中。

  安川

  安川电机是变频器业务成长最快的日本厂商,其产品在电梯和提升机械行业占据领先位置。

  施耐德

  Schneider是中国变频器市场的后来者,1995年才开始在中国进行变频器业务,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厂商之一。

  台达

  Delta是中国市场上增长最快的变频器供应商之一,自1995年进入大陆市场,业务发展迅速。台达的变频器主要市场是纺织机械和包装机械,在机床、注塑机等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

  艾默生

  利用原来华为建立起来的渠道,Emerson的变频器业务保持了持续的增长。Emerson的变频器在纺织、包装和暖通领域运用最多。

  三垦

  Sanken是中国供水变频器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在10多年以前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供水市场上与Fuji一起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除开供水Sanken在近几年积极在纺织行业拓展业务。

网友:
西门子是中国自动化市场最大的供应商,提供全系列的变频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