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M的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20):
OFDM的仿真程序,并且包括详细的WORD说明。有误码率和各种性能分析的做图程序。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a_run_design.m文件
setup                                %系统设置
QAM                                %QAM调制方式
OFDM                                %OFDM调制方式
Analysis                                %QAM和OFDM两种方式对比

1setup            %初始化部分
etup
disp(' '), disp('------------------------------------------------------------')
disp('Simulation Setup')

FDM Setup -----------------------------------------------------------
fft_size = 128                % should be a power of 2 for fast computation
                                % more points = more time domain samples (smoother & more cycles)
num_carriers = 32        % should be <= fft_size/4
                                % number of carriers used for each data chunk
ew var - denotes even spacing or variations of carriers among fft points
input_type = 2;
% 1 = test input
        test_input_type = 1;
        % 1 = bit specified (binary)
                binary_data = [0 1 0 1 0 1 0 1];
        % 2 = random data stream (samples in the range of 0-255)
                num_symbols = 9;
        % 3 = sinusoidal
                frequency = 2;
                num_samples = 50;
% 2 = external file input
        file_name = 'shortest.wav';                % Name of input file
        file_input_type = 3;
                % 1 = binary (not implemented)
                % 2 = text                                        % Demo file:  'text.txt'
                % 3 = sound                                % Demo files: 'shortest.wav' & 'shorter.wav'
                % 4 = image (not implemented)

AM Setup ------------------------------------------------------------
do_QAM = 1;                % (1=on, 0=off)
QAM_periods = 10;        % defines the number of periods per QAM Symbos (1=2*pi)

% Channel Simulation Parameters --------------------------------------------
channel_on = 1;                % 1=on, 0=off
clip_level = 1.0;                % 0.0 - 1.0 (0-100%)
        % Max magnitude of the signal is 'clip_level' times the full magnitude of the signal
noise_level = 0.0;        % 0.0 - 1.0 (0-100%)
        % Magnitude of noise is 'noise_level' times the magnitude of the signal
% Multipath Channel Simulation
        % Good defaults when fft_size = 128 and num_carriers = 32:
        %        d1=6; a1=0.30; d2=10; a2=0.25
        d1 = 6;                % delay in units
        a1 = 0.30;         % attenuation factor - multipath signal is x% of size or original signal
        d2 = 10;                % delay for second multipath signal
        a2 = 0.25;        % attenuation factor for second multipath signal

% ****************** TEST INPUT SETUP - DO NOT MODIFY **************************
if input_type == 1
        if test_input_type == 1
                %specify BINARY input bit-by-bit
                data_in = binary_data;
        end
        if test_input_type == 2
                %random input defined by parameters
                num_levels = 255;                %number of possible levels of a symbol
                                                %must be integer between 1-255
                data_samples = round(rand(1,num_symbols)*(num_levels-1));
                data_in = zeros(1,8*length(data_samples));
                for i = 1:length(data_samples)
                        data_in(1 + (i-1)*8: (i-1)*8 + 8) = eight2bin(data_samples(i));
                end
        end
        if test_input_type == 3
                %data stream represents sine wave samples
                t = linspace(0,1,num_symbols);        %evenly space number of samples
                %take 8-bit samples of sine wave
                data_samples = round(127.5*sin(frequency*2*pi*t) +127.5);
                data_in = zeros(1,8*length(data_samples));
                for i = 1:length(data_samples)
                        data_in(1 + (i-1)*8: (i-1)*8 + 8) = eight2bin(data_samples(i));
                end
        end
end

already_made_noise = 0;        % initialization (don't change)

2、QAM.m
AM.m compares OFDM (multicarrier) to multi-level QAM (single carrier)
hen they transmit the same # of bits in a given time period

read                % read data for QAM - does not affect OFDM
data_in_pol = bin2pol(data_in);                % Converts binary data to polar data

% check to see if num_carriers is a power of 2
is_pow_2 = num_carriers;
temp_do_QAM = 0;
if is_pow_2 ~= 2
        while temp_do_QAM == 0
                temp_do_QAM = rem(is_pow_2,2);
                is_pow_2 = is_pow_2/2;
                if is_pow_2 == 2
                        temp_do_QAM = -99;                % it is a power of 2 -> can do QAM
                end
        end
else
        temp_do_QAM = -99;        % 2 is a power of 2
end
if temp_do_QAM ~= -99
        do_QAM = 0;        % don't do it if it's not possible
        disp(' '),disp('ERROR: Cannot run QAM because num_carriers is not valid.')
        disp('       Please see "setup.m" for details.')
end

if do_QAM == 1
        tic        % Start stopwatch to calculate how long QAM simulation takes

        disp(' '), disp('------------------------------------------------------------')
        disp('QAM simulation'), disp('Transmitting')

        % Pad with zeros so data can be divided evenly
        data_length = length(data_in_pol);
        r = rem(data_length,num_carriers);
        if r ~= 0
                for i = 1:num_carriers-r
                        data_in_pol(data_length+i) = 0;        %pad input with zeros to complete last data set
                end                                                        %speed improve possible
        end
        data_length = length(data_in_pol);                %update after padding

        num_OFDM_symbols = ceil(data_length / (2*num_carriers));
        % num QAM symbols that represent equal amount of data to one OFDM symbol
        num_QAM_symbols = num_carriers / 2;
        % num samples per QAM symbol
        num_symbol_samples = fft_size / num_QAM_symbols;

        % convert polar data [-1, 1] to 4 level data [-3, -1, 1, 3]
        data_in_4 = zeros(1,data_length/2);
        for i = 1:2:data_length
                data_in_4(i - (i-1)/2) = data_in_pol(i)*2 + data_in_pol(i+1);
        end

        % define sample points between 0 and 2*pi
        ts = linspace(0, 2*pi*QAM_periods, num_symbol_samples+1);

        % Generate 16-QAM data
        % total length of 16-QAM transmission
        tx_length = num_OFDM_symbols * num_QAM_symbols * num_symbol_samples;
        QAM_tx_data = zeros(1,tx_length);
        for i = 1:2:data_length/2
                for k = 1:num_symbol_samples
                        QAM_tx_data(k+((i-1)/2)*num_symbol_samples) = data_in_4(i)*cos(ts(k)) + data_in_4(i+1)*sin(ts(k));
                end
        end

        % Do channel simulation on QAM data
        xmit = QAM_tx_data;                % ch uses 'xmit' data and returns 'recv'
        ch
        QAM_rx_data = recv;                % save QAM data after channel
        clear recv                                % remove 'recv' so it won't inteRFere with OFDM
        clear xmit                                % remove 'xmit' so it won't interfere with OFDM

        disp('Receiving')                        % Recover Binary data (Decode QAM)
        cos_temp = zeros(1,num_symbol_samples);                %
        sin_temp = cos_temp;                                        %
        xxx = zeros(1,data_length/4);                                % Initialize to zeros for speed
        yyy = xxx;                                                                %
        QAM_data_out_4 = zeros(1,data_length/2);                %

        for i = 1:2:data_length/2        % "cheating"
                for k = 1:num_symbol_samples
                        % multiply by carriers to produce high frequency term and original data
                        cos_temp(k) = QAM_rx_data(k+((i-1)/2)*num_symbol_samples) * cos(ts(k));
                        sin_temp(k) = QAM_rx_data(k+((i-1)/2)*num_symbol_samples) * sin(ts(k));
                end
                % LPF and decide - we will do very simple LPF by averaging
                xxx(1+(i-1)/2) = mean(cos_temp);
                yyy(1+(i-1)/2) = mean(sin_temp);
                % Reconstruct data in serial form
                QAM_data_out_4(i) = xxx(1+(i-1)/2);
                QAM_data_out_4(i+1) = yyy(1+(i-1)/2);
        end

        % Make decision between [-3, -1, 1, 3]
        for i = 1:data_length/2
                if QAM_data_out_4(i) >= 1, QAM_data_out_4(i) = 3;
                elseif QAM_data_out_4(i) >= 0, QAM_data_out_4(i) = 1;
                elseif QAM_data_out_4(i) >= -1, QAM_data_out_4(i) = -1;
                else QAM_data_out_4(i) = -3;
                end
        end

        % Convert 4 level data [-3, -1, 1, 3] back to polar data [-1, 1]
        QAM_data_out_pol = zeros(1,data_length);        % "cheating"
        for i = 1:2:data_length
                switch QAM_data_out_4(1 + (i-1)/2)
                        case -3
                                QAM_data_out_pol(i) = -1;
                                QAM_data_out_pol(i+1) = -1;
                        case -1
                                QAM_data_out_pol(i) = -1;
                                QAM_data_out_pol(i+1) = 1;
                        case 1
                                QAM_data_out_pol(i) = 1;
                                QAM_data_out_pol(i+1) = -1;
                        case 3
                                QAM_data_out_pol(i) = 1;
                                QAM_data_out_pol(i+1) = 1;
                        otherwise
                                disp('Error detected in switch statment -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end
        end
        QAM_data_out = pol2bin(QAM_data_out_pol);        % convert back to binary

        % Stop stopwatch to calculate how long QAM simulation takes
        QAM_simulation_time = toc;
        if QAM_simulation_time > 60
                disp(strcat('Time for QAM simulation=', num2str(QAM_simulation_time/60), ' minutes.'));
        else
                disp(strcat('Time for QAM simulation=', num2str(QAM_simulation_time), ' seconds.'));
        end
end

3 % Run OFDM simulation
tic        % Start stopwatch to calculate how long QAM simulation takes
disp(' '),disp('------------------------------------------------------------')
disp('OFDM Simulation')
tx
ch
rx
% Stop stopwatch to calculate how long QAM simulation takes
OFDM_simulation_time = toc;
if OFDM_simulation_time > 60
        disp(strcat('Time for OFDM simulation=', num2str(OFDM_simulation_time/60), ' minutes.'));
else
        disp(strcat('Time for OFDM simulation=', num2str(OFDM_simulation_time), ' seconds.'));
end

3.1发送
% tx
disp('Transmitting')
read                            %read original data
data_in_pol = bin2pol(data_in);           % Converts binary data to polar data
tx_chunk                        %convert polar data into chunks.

erform ifft to create time domain waveform representing data
td_sets = zeros(num_chunks,fft_size);
for i = 1:num_chunks
        td_sets(i,1:fft_size) = real(ifft(spaced_chunks(i,1:fft_size)));
end

tx_dechunk      % Construct signal to transmit by placing time domain sets in series

3.1.1 % tx_chunk    %双极性数组转化成OFDM字符串
data_length = length(data_in_pol)                                    %number of symbols in original input
num_carriers
num_chunks = ceil(data_length/(2*num_carriers))        %2 data on each carrier (real and imaginary)
r = rem(data_length,2*num_carriers)
if r ~= 0
        for i = 1:num_carriers*2-r
                data_in_pol(data_length+i) = 0;        %pad input with zeros to complete last data set
        end                                                        %speed improve possible
end

reak data into chunks
chunks = zeros(num_chunks,num_carriers);        % for speed
for i = 1:num_chunks
        % *********************chunk done
        for k = 1:num_carriers
                chunks(i,k) = data_in_pol(2*num_carriers*(i-1)+k) + data_in_pol(2*num_carriers*(i-1)+k+num_carriers)*j;
        end
end

chunks
% Padding chunks with zeros so num_carriers and fft_size are compatible
nce compatible, further spacing is simplified
num_desired_carriers = num_carriers;
num_zeros = 0;
thinking = 1;
while thinking == 1 % Continue if num_carriers and fft_size are not compatible
        if rem(fft_size/2,num_desired_carriers) == 0
                thinking = 0;
        else
                num_desired_carriers = num_desired_carriers + 1;
                num_zeros = num_zeros + 1;
        end
end

padded_chunks = zeros(num_chunks,num_carriers + num_zeros); % for speed
padded_chunks(1:num_chunks,num_zeros + 1:num_carriers + num_zeros) = chunks;

%compute zeros_between
zeros_between = ((fft_size/2) - (num_carriers + num_zeros))/(num_carriers + num_zeros);

spaced_chunks = zeros(num_chunks,fft_size); % for speed - extra room for folding later
%add zeros_between
i = 1;
for k = zeros_between +1:zeros_between +1:fft_size/2
        spaced_chunks(1:num_chunks,k) = padded_chunks(1:num_chunks,i);
        i = i+1;
end

% folding data to produce an odd function for ifft input
for i = 1:num_chunks
        % Note: index = 1 is actually DC freq for ifft -> it does not get copied over y-axis
        spaced_chunks(i,fft_size:-1:fft_size/2+2) = conj(spaced_chunks(i,2:fft_size/2));
end

3.1.2 tx_dechunk
% tx_dechunk

onstruct signal to transmit by placing time domain sets in series
xmit = zeros(1,num_chunks*fft_size);
for i = 1:num_chunks
        for k = 1:fft_size
                xmit(k + (i-1)*fft_size) = td_sets(i,k);
        end
end

3.2 %ch.m
h
recv = xmit;        % channel is applied to recv, don't modify transmitted data
if channel_on == 1
        disp('Simulating Channel')
        norm_factor = max(abs(recv));        % Normalize all data before applying
        recv = (1/norm_factor) * recv;        % channel for a fair comparison
        ch_clipping                     %clipp data
        ch_multipath                    %
        ch_noise                        %
        recv = norm_factor * recv;                % Restore data magnitude for proper decoding
end

3.2.1 %ch_clipping.m
% ch_clipping
for i = 1:length(recv)
        if recv(i) > clip_level
                recv(i) = clip_level;
        end
        if recv(i) < -clip_level
                recv(i) = -clip_level;
        end
end

3.2.2 % ch_multipath                  % 产生多经的方法
copy1=zeros(size(recv));
for i=1+d1: length(recv)
        copy1(i)=a1*recv(i-d1);
end
copy2=zeros(size(recv));
for i=1+d2: length(recv)
        copy2(i)=a2*recv(i-d2);
end
recv=recv+copy1+copy2;

3.2.3、%ch_noise                     %施加信道噪声
% ch_noise (operate on recv)
% random noise defined by noise_level amplitude
if already_made_noise == 0        % only generate once and use for both QAM and OFDM
        noise = (rand(1,length(recv))-0.5)*2*noise_level;
        already_made_noise = 1;
end
recv = recv + noise;

3.3 %rx.m                        %接收程序
% rx
disp('Receiving')
rx_chunk

% perform fft to recover original data from time domain sets
recv_spaced_chunks = zeros(num_chunks,fft_size);
for i = 1:num_chunks
        recv_spaced_chunks(i,1: fft_size) = fft(recv_td_sets(i,1: fft_size));
        % Note: 'round()' gets rid of small numerical error in Matlab but a threshold will be needed for a practical system
        % 2001-4-17 -- Got rid of 'round()' to do decoding more intelligently
end
rx_dechunk
output = pol2bin(output);        % Converts polar to binary
write

3.3.1 %rx_chunk.m
% rx_chunk
reak received signal into parellel sets for demodulation
recv_td_sets = zeros(num_chunks,fft_size);
for i = 1:num_chunks
        for k = 1: fft_size
                recv_td_sets(i,k) = recv(k + (i-1)*fft_size);
        end
end

3.3.2 % rx_dechunk             %并串转换
x_dechunk
ake out zeros_between from recv_spaced_chunks --> recv_padded_chunks
recv_padded_chunks = zeros(num_chunks, num_carriers+num_zeros);
i = 1;
for k = zeros_between +1:zeros_between +1:fft_size/2
        recv_padded_chunks(1:num_chunks,i) = recv_spaced_chunks(1:num_chunks,k);
        i = i+1;
end

ake out num_zeros from padded chunks --> recv_chunks
recv_chunks = zeros(num_chunks, num_carriers);
recv_chunks = recv_padded_chunks(1:num_chunks, num_zeros+1:num_carriers+num_zeros);

ecover bit stream by placing reconstructed frequency domain data in series
recv_dechunked = zeros(1, num_chunks*num_carriers);
for i = 1:num_chunks
        for k = 1:num_carriers
                recv_dechunked(k + (i-1)*num_carriers*2) = real(recv_chunks(i,k));
                recv_dechunked(k + (i-1)*num_carriers*2 + num_carriers) = imag(recv_chunks(i,k));
        end
end

% take out trailing zeros from output --> output
output_analog = recv_dechunked(1:data_length);
output = sign(output_analog);

3.3.3 %write               %save received data
rite
% ******************TEST OUTPUT*********************************
if input_type == 1
        if test_input_type == 1
                %already binary - do nothing
        end

        if (test_input_type == 2) | (test_input_type == 3)
                %random input     OR     sine wave samples
                output_samples = zeros(1,floor(length(output)/8));  %extra zeros are not original data
                for i = 1:length(output_samples)
                        output_samples(i) = bin2eight(output(1 + (i-1)*8: (i-1)*8 + 8));
                end
                if do_QAM == 1
                        QAM_output_samples = zeros(1,floor(length(QAM_data_out)/8));
                        for i = 1:length(QAM_output_samples)
                                QAM_output_samples(i) = bin2eight(QAM_data_out(1 + (i-1)*8: (i-1)*8 + 8));
                        end
                end
        end
end

% ******************FILE OUTPUT*********************************
if input_type == 2

        if file_input_type == 1
                %binary file output - not implemented
        end

        if file_input_type == 2
                %text file output
                output_samples = zeros(1,floor(length(output)/8));  %extra zeros are not original data
                for i = 1:length(output_samples)
                        output_samples(i) = bin2eight(output(1 + (i-1)*8: (i-1)*8 + 8));
                end
                file = fopen('OFDM_text_out.txt','wt+');
                fwrite(file,output_samples,'char');
                fclose(file);

                if do_QAM == 1
                        %extra zeros are not original data
                        QAM_output_samples = zeros(1,floor(length(QAM_data_out)/8));

for i = 1:length(QAM_output_samples)
                                QAM_output_samples(i) = bin2eight(QAM_data_out(1 + (i-1)*8: (i-1)*8 + 8));
                        end
                        file = fopen('QAM_text_out.txt','wt+');
                        fwrite(file,QAM_output_samples,'char');
                        fclose(file);
                end
        end

        if file_input_type == 3
                output_samples_big = zeros(1,floor(length(output)/8));  %extra zeros are not original data
                for i = 1:length(output_samples_big)
                        output_samples_big(i) = bin2eight(output(1 + (i-1)*8: (i-1)*8 + 8));
                end
                %convert dynamic range from 0:255 to -1:1
                output_samples = (output_samples_big-127)/128;
                %sound file output
                wavwrite(output_samples, 11025, 8, 'OFDM_out.wav')
                if do_QAM == 1
                        QAM_data_out_big = zeros(1,floor(length(QAM_data_out)/8));
                        for i = 1:length(QAM_data_out_big)
                                QAM_data_out_big(i) = bin2eight(QAM_data_out(1 + (i-1)*8: (i-1)*8 + 8));
                        end
                        %convert dynamic range from 0:255 to -1: 1
                        QAM_output_samples = (QAM_data_out_big-127)/128;
                        %sound file output
                        wavwrite(QAM_output_samples, 11025, 8, 'QAM_out.wav')
                end
        end

        if file_input_type == 4
                %image file output - not implemented
        end
end

4、%Analysis.m
% Analysis
disp(' '), disp('------------------------------------------------------------')
disp('Preparing Analysis')
figure(1), clf
if (input_type == 1) & (test_input_type == 1)
        subplot(221), stem(data_in), title('OFDM Binary Input Data');
        subplot(223), stem(output), title('OFDM Recovered Binary Data')
else
        subplot(221), plot(data_samples), title('OFDM Symbol Input Data');
        subplot(223), plot(output_samples), title('OFDM Recovered Symbols');
end
subplot(222), plot(xmit), title('Transmitted OFDM');
subplot(224), plot(recv), title('Received OFDM');

% dig_x_axis = (1:length(QAM_tx_data))/length(QAM_tx_data);
%         figure(4), clf, subplot(212)
%         freq_data = abs(fft(QAM_rx_data));
%         L = length(freq_data)/2;

dig_x_axis = (1: length(xmit))/length(xmit);
figure(2), clf

if channel_on ==1
        num = [1, zeros(1, d1-1), a1, zeros(1, d2-d1-1), a2];
        den = [1];
        [H, W] = freqz(num, den, 512);
        mag = 20*log10(abs(H));
        phase = angle(H) * 180/pi;

        subplot(313)
        freq_data = abs(fft(recv));
        L = length(freq_data)/2;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xlabel('FFT of Received OFDM')
        axis_temp = axis;

        subplot(311),
        freq_data = abs(fft(xmit));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axis(axis_temp)
        title('FFT of Transmitted OFDM')

        subplot(312)
        plot(W/(2*pi),mag),
        ylabel('Channel Magnitude Response')
else
        subplot(212)
        freq_data = abs(fft(recv));
        L = length(freq_data)/2;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xlabel('FFT of Received OFDM')
        axis_temp = axis;

        subplot(211),
        freq_data = abs(fft(xmit));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axis(axis_temp)
        title('FFT of Transmitted OFDM')
end

f file_input_type == 4
%         figure(5)
%         subplot(211)
%         image(data_in);
%         colormap(map);
%         subplot(212)
%         image(output);
%         colormap(map);
% end

if do_QAM == 1         % analyze if QAM was done

        figure(3), clf
        if (input_type == 1) & (test_input_type == 1)
                subplot(221), stem(data_in), title('QAM Binary Input Data');
                subplot(223), stem(QAM_data_out), title('QAM Recovered Binary Data')
        else
                subplot(221), plot(data_samples), title('QAM Symbol Input Data');
                subplot(223), plot(QAM_output_samples), title('QAM Recovered Symbols');
        end
        subplot(222), plot(QAM_tx_data), title('Transmitted QAM');
        subplot(224), plot(QAM_rx_data), title('Received QAM');

        dig_x_axis = (1: length(QAM_tx_data))/length(QAM_tx_data);
        figure(4), clf

        if channel_on ==1
                subplot(313)
                freq_data = abs(fft(QAM_rx_data));
                L = length(freq_data)/2;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xlabel('FFT of Received QAM')
                axis_temp = axis;

                subplot(311),
                freq_data = abs(fft(QAM_tx_data));
                 plot(dig_x_axis(1: L),freq_data(1: L)), axis(axis_temp)
                title('FFT of Transmitted QAM')

                subplot(312)
                plot(W/(2*pi),mag)
                ylabel('Channel Magnitude Response')
        else
                subplot(212)
                freq_data = abs(fft(QAM_rx_data));
                L = length(freq_data)/2;
                plot(dig_x_axis(1: L), freq_data(1: L))
                title('FFT of Received QAM')
                axis_temp = axis;

                subplot(211),
                freq_data = abs(fft(QAM_tx_data));
                 plot(dig_x_axis(1: L),freq_data(1: L)), axis(axis_temp)
                title('FFT of Transmitted QAM')
        end

        % Plots the QAM Received Signal Constellation
        figure(5), clf, plot(xxx,yyy,'ro'), grid on, axis([-2.5 2.5 -2.5 2.5]), hold on

%         % Overlay plot of transmitted constellation
%         x_const = [-1.5 -0.5 0.5 1.5 -1.5 -0.5 0.5 1.5 -1.5 -0.5 0.5 1.5 -1.5 -0.5 0.5 1.5];
%         y_const = [-1.5 -1.5 -1.5 -1.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1.5 1.5 1.5 1.5];
%         plot(x_const, y_const, 'b*')

        % Overlay of constellation boundarys
        x1 = [-2 -2]; x2 = [-1 -1]; x3 = [0 0]; x4 = [1 1]; x5 = [2 2]; x6 = [-2 2];
        y1 = [-2 -2]; y2 = [-1 -1]; y3 = [0 0]; y4 = [1 1]; y5 = [2 2]; y6 = [-2 2];
        plot(x1,y6), plot(x2,y6), plot(x3,y6), plot(x4,y6), plot(x5,y6)
        plot(x6,y1), plot(x6,y2), plot(x6,y3), plot(x6,y4), plot(x6,y5)

        hold off
        title('16-QAM Received Signal Constellation and Decision Boundarys')

        binary_err_bits_QAM = 0;
        for i = 1:length(data_in)
                err = abs(data_in(i)-QAM_data_out(i));
                if err > 0
                        binary_err_bits_QAM = binary_err_bits_QAM + 1;
                end
        end
        BER_QAM = 100 * binary_err_bits_QAM/data_length;
end

figure(6), clf
if channel_on == 1
        subplot(211), plot(W/(2*pi),mag),title('Channel Magnitude Response')
        xlabel('Digital Frequency'),ylabel('Magnitude in dB')
        subplot(212), plot(W/(2*pi),phase),title('Channel Phase Response')
        xlabel('Digital Frequency'),ylabel('Phase in Degrees')
else
        title('Channel is turned off - No frequency response to plot')
end

ompare output to input and count errors
binary_err_bits_OFDM = 0;
for i = 1:length(data_in)
        err = abs(data_in(i)-output(i));
        if err > 0
                binary_err_bits_OFDM = binary_err_bits_OFDM +1;
        end
end
BER_OFDM = 100 * binary_err_bits_OFDM/data_length;
disp(strcat('OFDM: BER=', num2str(BER_OFDM,3), ' %'))
disp(strcat('      Number of error bits=', num2str(binary_err_bits_OFDM)))

if (do_QAM == 1)
        disp(strcat('QAM:  BER=', num2str(BER_QAM,3), ' %'))
        disp(strcat('      Number of error bits=', num2str(binary_err_bits_QAM)))
end

isplay text file before and after modulation
if (input_type == 2) & (file_input_type == 2)
        original_text_file = char(data_samples')
        if do_QAM ==1
                edit QAM_text_out.txt
        end
        edit OFDM_text_out.txt
end

isten to sounds
if (input_type == 2) & (file_input_type == 3)
        do_again = '1';
        while ( ~(isempty(do_again)) )
                disp(' ')
                disp('Press any key to hear the original sound'), pause
                sound(data_samples,11025)
                disp('Press any key to hear the sound after OFDM transmission'), pause
                sound(output_samples,11025)
                if do_QAM == 1
                        disp('Press any key to hear the sound after QAM transmission'), pause
                        sound(QAM_output_samples,11025)
                end
                do_again = '';
                do_again = input('Enter "1" to hear the sounds again or press "Return" to end  ', 's');
        end
end

网友:
有详细的WORD说明最好了,怕我看不懂。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OFDM的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