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

楼主(2020-04-20):
    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

    一、 准备工作:
    1、找到做DEK校准的DEK随机配备的钢网及印制板等(通常放在一起)
    2、准备锡膏(建议使用SMT的报废锡膏,如锡膏解冻区没有,则他们一般送到了在线库,可直接找在线库的人员借用);
    3、准备足够量的顶针,通常在25个以上;
    4、准备好清冼的酒精、清洁纸及估计一下时间,通常做此校正一般约60分钟左右。
    二、 校准过程:
    DEK校准包括两个大的步骤:Calibration vision和Calibration offset。在做两个校正之前还须检查更改如下参数:
    ⒈ 进入Maint/Set prefs,更改进板方向,一般我们选择从右→右,便于操作;另外把上下板的传送方式改为手动。
    ⒉ 调出Calibration程序,注意Calibration程序是机器在装软件是自动生成,如果查找机器内部没有Calibration程序,则一般可以从其它线拷贝一个或重装软件生成,自已不可以改成一样的文件名生成一个。
    ⒊ 注意对Calibration程序里的部分参数进行更改:印刷两或三次(2-3)、压力的大小(10-12)、板的厚度(1.8)、印刷速度(15-25)、RIGHT FEED DELAY 3。
    ㈠Calibration Vision:
    在做Calibration Vision时,注意要把板上印有Mark点的面朝上!
    ⒈ 调出Calibration程序并做如上检查后,退出。这时机器的轨道宽度调整。装上钢网
    ⒉ 把Mode里的模式改为Step。
    ⒊ 按Maint/Calibration Vision,机器出现Screen ok,如果在钢网已装好,按Screen ok;如果钢网没装,按Change screen装上钢网。
    ⒋ 放一个Calibration board在轨道上(一般在DEK后的Conveyor处放板),机器提示Auto board,按Auto board,则板进入轨道并被Stop挡住(这时要注意观察,Stop是否真正挡的是板的边缘,如果板变形较多,则Stop挡的不是边缘,则不要再做下去。这时可以把板放出,将板旋转90度进板或用力稍弯一下变形的板,包证Stop真正挡在板的边缘)。
    ⒌ 用Incr/Decr调整钢网上的识别点在矩形窗口的中心,并取得较高的分数!与通常调整Mark点一样。如此类似,机器会自动依次搜寻钢网上的四个边角上的Mark点(Front
    left/Rear left/Front right/Rear right)并调整(我们来进行调整)后,出现如下提示的对话框:Printer configuration data file saved
    ⒍ 继续按Step,这里出现如下提示框: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做DEK机的Calibration的方法。

网友:
    看看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

网友:
    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